[外设] 是真实惠还是收割韭菜,雷神K30机械键盘拆解

楼主(2021-03-03):
前言
新年期间,友人想入手一款机械键盘发给我一个连接,问我这个键盘能不能玩,作为朋友圈里面玩外设比较多的人一般朋友都会先咨询我一下,不过看到产品连接后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了,因为我不知道雷神这个品牌还有电竞机械键盘,本着没有体验就不能公平公正的进行推荐我直接下单入手一个体验一下,如果使用没问题的话正好可以过年送给朋友还能混一顿饭。

开篇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价格昂贵一直都是机械键盘的代名词。动辄几百上千元的机械键盘,让很多用户望而却步。但是随着时代发展现在机械键盘已经不是过去那种高不可攀的设备了,但是还是请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外设没有真正的性价比。虽然雷神键盘100出头的价格不算贵但是真的体验过后我认为真的不值得推荐。

开箱
雷神K30机械键盘整体包装采用黑色的外观设计,盒子的中央是雷神品牌的logo。拿到产品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包装潦草,面对快递的蹂躏外壳已经变形,并且封口贴位置竟然都能歪斜,你是赶工还是其他问题呀?着实看不到用心之处。

产品特色介绍部分;真的是相当有特色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总结描述的。

内部固定产品的只有两个普通的塑料泡沫,极简之风跃然眼前,其实多点保护还是需要的,因为外壳包装强度不足,并且已经遭受挤压的情况下如果再有外力进行冲击很容易对产品造成伤害。

雷神K30机械键盘的配件明细:保修卡、说明书、合格证再无其他产品。

不过在我看说明书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一个国产品牌竟然将英文说明放在了最开始的位置而并非简体中文在最前。出现这个问题有两个可能,一、品牌方目标远大要走向国际市场,但是国内都还没做好何谈全球市场?二、那就是找了专门的代工厂,只是换了标贴和封皮就直接销售了。

产品细节
雷神K30机械键盘的机身通体为黑色,采用oem104键列窄边框设计。主键位数字区与F区都设计有与FN搭配的快捷键,功能区拥有灯效调节,上下左右搭配快捷键可以调整灯光亮度以及方向。

键盘外框右侧底部拥有品牌logo

键盘的右上角有三个白色的指示灯,提示工作状态。

键盘中部为数据线接口,产品还是用的是一体化线材的方式,并且没有设计理线槽等理线方式,对于桌面放置不太友好。接线位置做工不尽人意略显粗糙。

玩了这么多年机械键盘,第一次见到数据线没有整理好的,感觉就是赶工直接拧两下用固线带一捆就结束了。数据线usb接口也没有什么特色,普通usb接口浓浓的代工厂风格或者说是网吧风格。翻看一些大佬的评测发现啥数据线还缩水了,之前使用的是编织线现在直接胶皮线材了。

键盘底部处理的还算中规中矩,四角防滑垫搭配双支脚,搭配斜纹设计不会看起来那么呆板,中间部分拥有铭牌标识了产品的基本信息。

支脚为一段式支脚,开启和关闭有一定确认感,但是制作工艺略有粗糙。

外壳部分设计有问题,可能是为了造型考虑但是边框位置用手触摸会有明显毛刺刮手的问题存在。

键帽方面使用了ABS透光键帽,并且使用了开口字符,说实话这个字符着实让人看着难受,键帽厚度不足,会造成触摸按压回弹手感不一。键帽的外壁非常薄如果长期使用并且再搭配打油问题后期绝对是浓浓廉价感的产品。

轴体方面产品使用了自主的TR轴,通过手感来感觉应该是高特轴体,但是不知道是轴体焊接问题还是键帽问题,使用中可以明显感受到按键晃动,大键位还好使用的是卫星轴设计如果使用平衡杆会让已经很肉的大件更加雪上加霜。灯光方面使用的是贴片单色光源,因为技术问题只有光亮度没有柔和感,并且还是杀马特混光设计,说实话还不如不要灯光的好。

本来应该开启拆解的,但是在小键盘区我看到让我崩溃的事情,竟然有根不知道是头发还是热熔胶拉丝的产物,不知道是如何通过质检的。

拆解
产品拆解比较轻松,因为我已经确认了是工模代工产品了,刷开开启四周卡扣就可以将外壳与底壳进行分离了。

外壳非常薄,感觉塑料选材应该再厚重一些。

将隐藏于键帽下的10颗螺丝取下后就可以轻松将钢板层和底板进行分离。底壳部分比外壳强不少,至少材质较厚趋于正常,只是支撑点和加强筋不足可能造成整体强度堪忧。

终于看到了主PCB了,我只看了一眼就确认这货就是丰润代工的,了解丰润的朋友应该知道,代工大厂,为众多品牌代工,有生产制作能力,但是国内市场总是出一些低端网吧货或者是一些杀马特类型产品。

PCB的做工只能说勉强及格,但是细节方面不能细究,焊点饱满一看就是机械操作的产物但是用料细节确实差强人意。

主控方面使用了多年前的贝盈BYK901主控芯片,常见于入门级游戏键盘、鼠标,入门级方案,支持免驱切换各种灯效。但终归是入门产品性能不要抱有太大希望。

通过观察发现主板竟然是2018年5月的产物,现在来看真的是老古董了呀!并且PCB板处理的并不干净,个别位置留有污迹不知道是不是库存多年造成的。

总结
雷神k30机械键盘通过拆解体验,我看不到还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工模代工产品,多年老库存的PCB换个外壳和轴体就上市圈钱,不知道品牌方是不是真的要认真做产品,一个品牌的建立是要通过良心的产品以及长久的累计达到的,但是这些方面我再雷神产品上完全看不到,感觉完全就是把用户作为韭菜进行收割,外设入门门槛虽然低但是用户不是傻子所以还是希望外设品牌都能提高自身产品,不要透支品牌来赚取回报,我们希望看到国产外设品牌能够站立在全球顶级产品之列。

网友A:
薄膜键盘不香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薄膜键盘不香么?

机械键盘手感更好,反应速度也更快,亲身体验。

网友:
就是,9.9包邮的键盘不香么

网友:
谢谢分享,还好用的不是这款!

网友:
30至60元左右的键盘就很好用了,联想、IBM、DELL、罗技都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机械键盘手感更好,反应速度也更快,亲身体验。

唯一的感觉就是响特别是晚上,扰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感觉就是响特别是晚上,扰民。

没有那么夸张的。至少我用的感觉没有那么响。

网友:
都去玩机械了,我还是用薄膜吧,便宜啊。

网友C:
机械键盘的手感好吗?我几年前买的樱桃的茶轴键盘。噪音巨大,后来换了黑轴,又换了青轴,又换了红轴,最后罗技薄膜无线了。。。本就被淘汰的玩意,返古没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械键盘的手感好吗?我几年前买的樱桃的茶轴键盘。噪音巨大,后来换了黑轴,又换了青轴,又换了红轴,最后 ...

可能朋友买的是低端产品吧。机械键盘要的就是按压和回弹手感,并且现阶段已经不是单纯弹簧手感的东西,光轴之类的可以了解一下。并不是说薄膜不好,只是薄膜只能算是将就的产物,喜欢纯薄膜手感可以考虑静电容嘛,直接不将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械键盘的手感好吗?我几年前买的樱桃的茶轴键盘。噪音巨大,后来换了黑轴,又换了青轴,又换了红轴,最后 ...

手感这东西太主观,说不一定。但是绝大部分人认为机械比薄膜的好,我也是如此。声音确实比薄膜大,但是声音不代表手感,加了消音圈的机械声音还是比较大,但是很多薄膜声音也不小。要想静音就买超薄的,剪刀脚的,那些声音就很小。

网友:
程序猿,天天咣咣敲键盘表示,青轴或剪刀脚这些反馈快、省力的作为打字键盘非常好,黑轴就很不合适。
其实相比手感,人体工程学和习惯的手感才是更好,薄膜不是低档象征

淘了个浪潮的宫柱键盘,手感非常赞

网友D:
机械键盘薄膜键盘都有好有坏。技术都是成熟技术,成熟品牌大都是在细节上进行完善,没有啥品牌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技术特点。但是,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一眼就能看到的外观。黑色可以接受,工模可以接受,你这个键帽就不能换个字体吗?这个键帽和十几块的杂牌键盘有区别吗,我一直叫这种字体是杀马特字体。。。开口字体的键帽那么多,为啥非得选这一款呢,真的感觉是清库存啊,几年前的审美没消耗完?

网友:
不如百来块的杂牌机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械键盘薄膜键盘都有好有坏。技术都是成熟技术,成熟品牌大都是在细节上进行完善,没有啥品牌有什么独一无 ...

我也同意,这键帽字体一点也不好看,看上去就有低端的感觉。

网友:
还不如去买个成色好点的剪线键盘,自己换轴

网友:
我有个狼蛛的机械别人给我的  感觉还没薄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唯一的感觉就是响特别是晚上,扰民。

如果黑轴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青轴声音最大!我买的达尔优机械师合金板那款黑轴,活动价79入的,用着还可以,声音不比薄膜键盘声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