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客户检测替换电动扳手电池组

楼主(2021-03-04):
客户拿来给我修理,说是不能充电,检测部分电池

楼主:
客户拿来给我修理,说是不能充电,检测部分电池电压低于1伏,内阻普遍高,得出结论电池寿命到了,需要更换 。
原机普遍用的1300-1500毫安动力电池
我给用了2600的动力电池,检测内阻配对在点焊机焊接,烙铁在连接各个触电,最后维修电源测试充电 放电能力,结果合格可以装起来交付客户使用,

楼主:
手机发布的信息文字编辑出现故障了

网友:
标记一下!那天换我的10节的角磨机电池!

网友:
点焊机带充电,牛逼克拉斯

网友A:
这种东西是不是买21V电池就只能用21的充电器,16.8的就只能用16.8的充电器?
假如我原来的是16.8V,里面4节电池,如果我想加一节,里面充电控制板也得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东西是不是买21V电池就只能用21的充电器,16.8的就只能用16.8的充电器?
假如我原来的是16.8V,里面4节 ...

shi de 电压不匹配了得换哦

网友B:
动力电池内阻19毫欧有点大了,这种动力电池厂家建议的最大放电能力是几C?

网友:
电池哪个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电池内阻19毫欧有点大了,这种动力电池厂家建议的最大放电能力是几C? ...

5C  高倍率的内阻更低 10c 20c

网友:
请教下这电芯是哪个牌子,印象里这个+SOUL见过挺多次,一直没搞明白哪个厂的

网友C:
老牛家,几次想下单你家电池,邮费有点伤

网友D:
5C的电池好像是给电动车用,给电动工具用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5C的电池好像是给电动车用,给电动工具用行吗?

shi ji 上足够了

网友:
索尔 18650  5C的,一般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牛家,几次想下单你家电池,邮费有点伤

满39包邮快递 不贵吧 还免费点焊   偏远地区会贵

网友:
请问换上的2600ma动力电池一颗大概多少?我想换了我的。

网友:
有电焊机,玩电池就是爽

网友:
19mΩ的内阻有点不够动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