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盒子HDMI无输出疑难杂症,看看哪个大神能解决

楼主(2021-03-04):
事情是这样的,小米盒子3,之前在反复拔插HDMI线的时候突然HDMI无输出了,这个时候AV音频输出正常,手机可以正常投屏到盒子,就是没有图像了,拆开看了下HDMI进来有两个67BRY ESD静电抑制芯片,会不会是这个坏了?

网友:
自己分析的话,有示波器的话可以尝试抓一下hotplug脚电平变化 以及detect脚(这个pin不清楚小米的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