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怎么分辨2D 3D闪存芯片?

楼主(2021-03-04):
查看料号网站里没写着是2D 3D 请问该如何分辨?

网友A:
这个嘛,新人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比如flashmaster。时间长了凭经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新人可以借助一些工具,比如flashmaster。时间长了凭经验就可以了

flashmaster也没写是2D还是3D啊

网友:
建议楼主去系统的学习一下什么叫2D和3D闪存这样就比较清楚了,flashmaster里面的工艺制程可以看出2D或者是3D,但是他并不会直接告诉你这是2D或者3D,那些制程代号需要自己去了解一下就可以知道是2D还是3D了

网友:
管它是2D还是3D
能随便搞的就是好D

网友(2022-05-18):
3d的比2d的速度慢吗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我只知道BICS都是3D闪存
主要是看制程......吧...
不过看这些干啥,管他2D,3D,速度快的就是好颗粒

网友:
132的一般都是3d,152的需要查颗粒信息

网友:
我也不知道,比较相信老一代制程,比如2代颗粒我还没发现有3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