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帮朋友的科鲁兹更换尾箱开关

楼主(2021-03-04):
朋友的红科,我的是白科。因为开关进水失效,只能用遥控器开尾箱了,不太方便。

先把尾箱的装饰板拆下来

很简单,把卡扣拔出来一点就可以了。

接下来拆牌照灯那条东西,尾箱开关固定在上面,用10号小扳手拆里面的螺丝。

拆完了螺丝

旧开关拆下来,把线直接剪了

拿回办公室拆开看了一下,这个样子了,簧片污染不导电了。

把新的开关接上

这是装好新的样子,很OK,很简单,可以模仿。谢谢观赏!

网友A:
后面防水没做好,多挤点704

网友B:
完全可以把原车的清洗干净装回去,依照经验,换的新的质量一般不如原车质量可靠。而且还有接线,天长日久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完全可以把原车的清洗干净装回去,依照经验,换的新的质量一般不如原车质量可靠。而且还有接线,天长日久容 ...

塑料老化了,都撬开就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防水没做好,多挤点704

是的,容易进水,科鲁兹尾箱开关失灵是普遍现象。原谅我不是知道什么是704:lol:,回头百度一下。

网友:
这开关做的好简单

网友(2021-04-28):
我以前的也是这车第三年就不能开了,后来自己拆开后重新把触片跟触电清洗干净后,用硅胶密封后一直用了7年都好好的,车中控也自己加装了后备箱开关,非常的方便

网友C:
同款科鲁兹,后备箱开关自己用密封胶密封加固了,现在7年了还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科鲁兹,后备箱开关自己用密封胶密封加固了,现在7年了还好好的

没坏你就预测会有问题所以加固了吗?我自己台车没有处理过。目前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也用胶封一下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坏你就预测会有问题所以加固了吗?我自己台车没有处理过。目前没有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也用胶封一下好? ...

对买车回来就加固了,因为看很多车友都有这个按键失灵的问题,现在7年快了没失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