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360智能摄像机d706,因tf卡槽针脚坏了

楼主(2021-03-04):
拆360智能摄像机d706,因tf卡槽针脚坏了,更换后满血复活

网友A:
感觉比萤石的成本高

网友B:
赔了。706可以不用揭底标的,扣那个胶脚,会露出一个孔,转动底座,四个脚四个孔,四个螺丝就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比萤石的成本高

这是升级版了已经,真的D706只有720P(云台版一代),这款是后来升级的1080P内部代号是 D816  1080P云台版。

网友C:
伤六零?  不怕被直播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升级版了已经,真的D706只有720P(云台版一代),这款是后来升级的1080P内部代号是 D816  1080P云台 ...

说得很对,就是d816,底部便签就还写d706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伤六零?  不怕被直播 吗

360的全集我已经欣赏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赔了。706可以不用揭底标的,扣那个胶脚,会露出一个孔,转动底座,四个脚四个孔,四个螺丝就拆了。 ...

感谢,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伤六零?  不怕被直播 吗

做环境监控,别对着家里拍啊,而且要理解360的头,他并不是本地头,而是纯互联网头,没互联网都不开机的。那就是于公于私都要把视频往服务器送,不然AI个鬼,摄头内的那点算力还是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的全集我已经欣赏完了

君正T20这个逆光不太好。

我的706是鱼友送的,816是50块的联通定制刷的,

虽然都是1080P,903的1080用的海思方案就好很多。感觉清晰的多。

最近来了个AP5C,虽然也是二手货,到手两月就报销了异常错误,刷机不能。程序日志里全是错误。不知道2K的各位是啥样。

网友(2021-08-25):
引用 网友B:
这是升级版了已经,真的D706只有720P(云台版一代),这款是后来升级的1080P内部代号是 D816  1080P云台 ...

大神咨询一下,过保了,这款插电没反应,灯什么的都不亮,电源摸了有发烫感,是什么原因

网友D:
大神咨询一下你是怎么拆下卡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咨询一下你是怎么拆下卡曹的

两种,一个热风枪整体加热,一种是用烙铁拆外壳四角,拆完直接来回搬,把其他脚折断在清焊盘。

网友(2021-12-17):
摄像头通电没反应,标VDD33没电压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用的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