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求助:486老主板 IDE启动盘 设置

楼主(2021-03-04):
486/奔腾 台式机
主板IDE插槽连接情况:
IDE1:原机硬盘    IDE2:CF卡(卡座)

目的:有时用原机硬盘(3G,Win95)启动。
有时用新装的CF卡 启动。
若采取插拔交换IDE线头方式,需打开机箱,太麻烦。
希望硬件连接好后不动,用软方法切换 硬盘 和 CF卡 的 Primary/Secondary 模式。以便于 硬盘/CF盘 轮换启动。

如何设置硬盘跳线、BIOS,可以实现用软方法切换启动盘?

网友:
我记得主板两个IDE没有主从之分,启动盘最好是在IDE1,不过在2也没事。
但是IDE线上有主从,忘了中间那个头是主,还是边上的是。
硬盘上 主/从 跳线,如果两个硬盘分别接两个IDE,那怎么跳都不会冲突。如果在一个跳不好会冲突。
BIOS设置里面记得是无法更改的,不过记得是可以设置是从IDE1的硬盘主分区启动还是从IDE2的硬盘主分区启动。

对于你的情况,CF卡装在IDE1,原硬盘装在IDE2,不用管硬盘跳线,这样可能就可以使用,一般默认是IDE1硬盘启动的。当然也和主板有关,老主板需要折腾,不像现在的主板傻瓜化。

网友:
看你的IDE硬盘,IDE接口旁边有几个双排的小针,一般是2X3或2X4的,不同品牌的硬盘不一样,贴纸上有主从的图例,按照图例插短接就可以了。还有就是IDE线本身也分了主从,后期的硬盘可以不用插针定义主从。IDE接头近的两个,头上的是主,近一点的那个是从

网友:
我记得硬盘要跳线, 盘体上有标注  年代久远 已经忘记怎么弄了

网友:
两条线分别插入主板两个接口,就没有主从之分,只有在一条线下连接两个设备才需要主从

网友:
1、主板上两个IDE插槽(40pin),有没有 主/从 ?理论上有启动顺序,但主要还是受外置设备的模式设置影响
2、硬盘上 主/从 跳线。如果两个硬盘 主/从 跳线相矛盾(比如:都是M,或都是S),系统如何裁决?老式主板会受影响,所以多硬盘必须分别进行模式设置
3、BIOS设置,这里面有设置(任意切换)硬盘Master/Slaver模式吗?有的 src=http___gss0.baidu.com_-fo3dSag_xI4khGko9WTAnF6hhy_zhidao_pic_item_34fae6cd7b.jpg

网友:
上面各位说的很全面了,补充一下,CF卡座插CF卡和原装硬盘默认都是Master,主板BIOS默认从IDE1接口启动,IDE1没有插设备从IDE2启动,一般情况下按顺序插好线,不需要任何设置,装好系统就能正常启动,就能实现你所说的的功能。需要从CF卡启动,还是从原硬盘启动,BIOS里只能二选一,用一个。用一些分区软件比如PQMagic,CF卡和硬盘可以同时用,可以实现系统启动任意切换。

网友:
486这么古老的机器,时间太久远了,这几个问题我记得应该是这样:
1、主板上两个IDE,没有主从,但BIOS我记得对IDE0有偏好(啥偏好我不知道);
2、硬盘的主从跳线必须跳,不跳系统启动不了(依稀有这个经验),486时代的BIOS很SB;
3、看第二点最后一句话
最后,以上第二点重要

网友:
支持6楼
支持6楼

支持6楼

网友:
有一个软件,好像叫什么“P什么什么Magic"之类的,太老了记不清,以前装好WIN98,再装这个软件,设置好重新开机的时候就可以任意选择从什么盘启动,类似于系统安装光盘的启动选择方式。
好像是这个:

partition magic 8.0中文版是一款硬盘分区工具,这款软件功能非常强大,能够对磁盘进行重新分区、隐藏/重现分区、从任意分区引导系统、转换分区结构(如FATFAT32)等功能,需要的朋友可以来绿色资源网免费下载使用。

又或者是这个:

PowerQuest BootMagic 是一个强力磁盘管理工具,可以帮助您在单机上运行多个操作系统。大名鼎鼎Bootmaigc,由Powerquest公司出品,Partionmagic的兄弟。把两个系统做在两个互不相干的"C盘"里,启动其中一个系统,另一个系统就自动隐藏。并且重装WIN98对WIN2000一点影响都没有。

每次重启动计算机时,BootMagic 提供一个您可以启动的操作系统列表。其中的配置程序可以让您快速选择要在 BootMagic 菜单中显示的操作系统。有了它,您可以自如地在各种操作系统之间进行切换。 此为汉化完全正式版!无需注册!

它通过对硬盘 Boot Sector 的 MBR 重写,抢光控制权,并把原 MBR 保存,待需要时再把之重写回 MBR,达到多重引导的目的;有了它,您可以自如地在各 种操作系统之间进行切换!owerQuest公司的BootMagic则可谓是对同时使用Windows95,98,2000,NT,Linux,NetWare等操作系统的电脑进行专业管理的标准软件。

网友:
与6楼3相似
在BIOS设置,只把需启动的盘设置好,不需启动的设置成None.Win启动后,会认出其余硬件的.
转换启动盘,只需进入BIOS设置转换上述设置即可

网友:
那时候IDE线还有高低速线,DIY的时代啊

网友A:
楼主,你 486能支持CF卡启动嘛。我的为啥不启动。我买了一个电子盘也是IDE口的,好像也不行

网友(2021-04-08):
用其他多引导mbr  一个盘装N个系统 DOS  WIN95随时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 486能支持CF卡启动嘛。我的为啥不启动。我买了一个电子盘也是IDE口的,好像也不行 ...

1、你试试DiskGenius。做完后自动带了FreeDOS启动。

2、第二种方法:用DOS 7.1的fdisk.exe,删除电子盘上的旧分区,重新建立新分区。激活分区,若fdisk不行,用DiskGenius激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 486能支持CF卡启动嘛。我的为啥不启动。我买了一个电子盘也是IDE口的,好像也不行 ...

已经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