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评] 买了个台电U盘,测不到主控和颗粒

楼主(2021-03-04):
买了个台电U盘,测不到主控和颗粒,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刚说测不到,结果重插一下就有了。。。

楼主:
先上图片,有同款的吗?

楼主:
刚说查不到,重插一下就有了
主控厂商: SMI(慧荣)
主控型号: SM3280AB - ISP 200630-C01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7672 - KIOXIA(铠侠) TC58TFG8T22TA0D - 2CE/单通道 [TLC-16K] -> 总容量 = 64GB

网友A:
还行,我早几年买的台电手腕板的U盘是3267+黑片mlc,现在还活着,100多一点坏块

网友:
不碰台湾电梯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行,我早几年买的台电手腕板的U盘是3267+黑片mlc,现在还活着,100多一点坏块 ...

怎么看坏块数?

网友:
其实是3281bb或者3281ab,不可能是3280ab,可以用量产工具看下

网友:
LZ你来晚了,台电锋芒/锋芒pro/晶典II,SMI 3268+UFS组合的那几批早被大家挑得差不多了,

F,台电的一贯作风是...都懂的,而新主控流行的是3281-XX(一代比一代垃圾,当然,价格便宜啊)。

最后结果就是你手中盘的那个样子。

网友B:
我买过两个这玩意,20年初买的是慧荣3268M+三星8ce拆机ufs mlc的,性能不错。
20年底又买了一个,结果是安国89103+大s b27a的,非常垃圾。

网友:
台电MLC批次早就卖差不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买过两个这玩意,20年初买的是慧荣3268M+三星8ce拆机ufs mlc的,性能不错。
20年底又买了一个,结果是安 ...

我买的64G的也是慧荣3268M+三星8ce拆机ufs mlc颗粒,量产后:写入70多M,读取30多M,写入速度大于读取速度,郁闷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64G的也是慧荣3268M+三星8ce拆机ufs mlc颗粒,量产后:写入70多M,读取30多M,写入速度大于读取速 ...

台电盘的3268与UFS是有适配调整问题,工具(固件)要用低格prescan版本,分级BIN设定。
否则,会出现一些奇怪的结果。低格耗时很长,一般要以小时计算...

网友:
买了第一批的,3268ab+三星的ufsmlc,之后又买了个就已经是TL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台电盘的3268与UFS是有适配调整问题,工具(固件)要用低格prescan版本,分级BIN设定。
否则,会出现一些奇 ...

原来如此,谢谢您!

楼主:
找到了一个量产工具能显示出来信息的,大佬们看一看

网友(2022-05-10):
和我的一样。2.1usb接口

网友:
没入手台电盘

网友:
台电的颗粒一般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