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做片C柱固定螺丝孔位装饰板遮丑

楼主(2021-03-04):
长城C30加装凯迪拉克一代流媒体后视镜(三厢车通用)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763
拆了左侧C柱穿流媒体后视镜的线束,装回时怎么都找不到那片装饰盖了。露着个黑洞洞

没相同颜色的塑料板,搞一片先练练手,切割文件留着有材料再切割就行,48mm宽32高的椭圆

激光再留外口2mm不到,弄道不切透的槽,刀片去除后成坡口

正好卡紧,都不用胶水。

网友:
这个颜色有点晃眼

网友:
贴个贴纸,上面打印“弹射”

网友:
用塑料片撬下对面的看看,一般反面都有印零件号,按零件号去买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