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视能修吗?有竖条线

楼主(2021-03-04):
这电视能修吗

网友:
不能修了,这个

网友:
可能是LVDS线问题,也可能是逻辑板问题!

网友:
看上去像是排线的问题,我笔记本也这样,按一按就好了,过两天又出来

网友:
可以肯定的是屏幕故障,一般能修但需要专业人员的需要压屏机等。如果是55寸电视华星5461D04屏自己能搞

网友:
排除接触问题外大概率需要重压屏幕排线,此外老手有一种撕耳朵的尝试性解法。

网友:
修是能修,就看值不值得了。重新压排线也有专门的人在修

网友:
只要不是外力造成就有救

网友:
压屏机伺候?

网友:
先易后难着手试试,真要上压屏机就要考虑值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