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 LG变焦一体机,不知道怎么供电

楼主(2021-03-04):
LG变焦一体机,不知道怎么供电,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二

最佳答案

楼主:
图片提示服务器出错,后面补上

网友A:
这个……图不是很明白的写在那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不是很明白的写在那了么?

不一样,这个是六芯的,不是九芯

网友:
总共才六芯,找引线宽的引脚,接地的是负极。另一根就是正极,

网友:
供电难道不是这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