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罗马仕30000mah充电宝SENSE 8P PHP30,山寨,假货!

楼主(2021-03-04):
拆解罗马仕30000mah充电宝SENSE 8P PHP30,山寨,假货!8个18650全部有电压,没有泥沙电池,良心货!

网友A:
芯片烧了就可惜了,看那几个数字应该是IP5306,那几个铁片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烧了就可惜了,看那几个数字应该是IP5306,那几个铁片是怎么回事?

窃以为那些铁片是屏蔽用的...

网友:
卧槽,假的一塌糊涂,PD快充估计也是摆设了

网友:
这电池比灌沙电池成本还低

网友:
我觉得不如买免焊接充电宝套件,加一些拆机电芯,但是充电宝套件质量不好,可以买更好点QC2快充版。类似的我也遇到过,几年前跟父亲坐火车到了上海,才发现充电宝忘带了,当地买羽博和小电源凑合用,回到北京拆开,发现是三合一充电宝单芯片,有一两节电芯生锈,小电源芯片方案还行空载不发热,超过1安过流保护。

网友:
罗马仕充电宝竟然也有山寨的了,看来知名度不错啊。以前只看到小米充电宝山寨的多。

网友:
先放下山寨,就这个充电宝板子,对于5036来说算是标配了吧,虽然没看到保护板,如果只用一路2.1A输出,长时间工作,也会是这个结果吗

网友:
刚好手里有一个

网友:
买充电宝送不锈钢板

网友(2021-11-15):
中奖了,呵呵,便宜没好货

网友(2024-07-17):
我这边有个sense8,不带p,不知道真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