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管三通了,请问用什么可以替代?

楼主(2021-03-04):
这个管三通了,请问用什么可以替代?

网友:
用同型号可以代替。。。

网友:
百度找资料,再用差不多参数的替代

网友A:
mos管6n90,和他一样或比它大一点的如7n90什么的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管6n90,和他一样或比它大一点的如7n90什么的就可以

完美解决,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