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也来用R8025改造小闹钟

楼主(2021-03-04):
家里有台金钟宝的小闹钟,用了很多年了,带语音报时,用起来挺不错的,就是走时特不准,一个月快两分钟,前段时间看了看了坛友的帖子,决定试试改造一番,于是某宝网购几片R8025,七毛五一片,小闹钟采用3v供电,于是选择带温度补偿的R8025t,希望精度高一点吧

今天的主角就是他了

按键设计的挺多的,下面那个大按键就是语音报时键了
也没有频率计,好在示波器有测频率功能,将就用吧

测量晶振上端引脚频率为32.7687k,振幅2.22v

晶振下端频率32.7686k,振幅1.45v,那就接在上端吧

比较懒了,懒得去拆电路板,直接剪断晶振引脚,焊在背面了,3脚直接搭焊在晶振的引脚上,电源正负极直接用IDE排线上拆下来的细线焊在电池弹簧上,芯片直接用704粘在PCB上,这样引线短抗干扰,还抗震。
大功告成,上电试机,工作正常

再次测频率32.7682k,振幅3.04v,波形由正弦波变成矩形波
后记
今天看坛友说应该选择电流小的引脚接线更省电,由于没有微安表,也没法测试电流,至于下面引脚接上能不能工作也没有实验,先用段时间看看精度再说吧

网友:
欢迎入坑

pcb背面都是按键和芯片,这时候剪脚是对的

网友:
剪脚的方法最直接,省事省力

楼主:
主要是图省事,能不拆尽量不拆,这好像和拆客精神背道而驰

网友A:
8025电源脚串个电阻更省电,这个芯片本身功耗还是很低的,2032一个可以对付一年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25电源脚串个电阻更省电,这个芯片本身功耗还是很低的,2032一个可以对付一年以上 ...

这闹钟带语音报时功能,喇叭一天整点报14次,r8025芯片那点功耗完全可以可以忽略不计,采用的一对七号电池,以前还是能用大半年的

网友B:
牛逼牛逼。精度楼主测试了没有。一条误差一秒就可以接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牛逼牛逼。精度楼主测试了没有。一条误差一秒就可以接受

这个芯片误差怕是3个月1秒吧,实际测试过

网友:
这么便宜的8025我咋找不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牛逼。精度楼主测试了没有。一条误差一秒就可以接受

刚装上,有待时间来验证

网友:
建议还是拆下PCB板子看看晶振焊点旁有无贴片电容,如果有电容也要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误差怕是3个月1秒吧,实际测试过

这精度实在牛叉,我也改了2个了

网友:
改了有快10天了吧,楼主没来报告下效果啊

网友:
坐等楼主反馈

网友C:
R8205手淘上找了两次,没找到。有啥巧门能找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8205手淘上找了两次,没找到。有啥巧门能找到?

同问。大神指个召。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问。大神指个召。

我也没找到哇,再找找看,找到了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没找到哇,再找找看,找到了告诉你。

好的,谢谢!

网友:
我的两个小时钟改了只有一个正常,另一个分钟调节按键失灵,不知道怎么回事。改了的时钟挺准的,几个月了都不差,另一个没办法就在旧电脑主板上找了个相同频率的晶振换上去,几个月了也是很准。

网友:
剪脚的方法,示波器观察波形,又增加了一种方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