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看过来:奔腾X80车载导航一体机的一小块电路板,有什么功能?

楼主(2021-03-04):
拆开奔腾X80车载导航一体机。型号是:【华阳 DNB418H触摸版单碟DVD导航音响系统 】
主要功能:收音机、DVD、USB播放、蓝牙、北斗/GPS双模导航系统(四维地图带惯性导航功能)、倒车后视、音频支持MP3/WMA两种格式、DVD播放支持CD、DVD格式,USB播放支持MP4、AVI分辨率为720*480以下格式视频,蓝牙只支持免提通话,不支持A2DP手机音乐播放功能、带有SRC音效理器,7寸高清屏(分辨率800*480),内存256M。

红框的位置有一块电路板

背面

芯片细节

请问这块电路板是什么功能,哪位大侠知道,请指点一二

网友A:
可能是一个CAN协议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一个CAN协议转换器

感谢指导

网友:
内置CAN协议盒

网友:
这是TI的双通道的ADC采样模块,型号可能是ADC102S021,是两路的外置AD转换,可能是采集某些信号的。

网友:
其中两路丝印为VTEMP和VANGL,是探测温度和某个模拟电压值

网友:
没查芯片。看样子模块可以调整安装角度。估计是电子指南针模块。检测车辆相对地球磁场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