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Force] 求教,sf2281仿冒Intel 535 smart信息不正确问题

楼主(2021-03-04):
535板子贴了16贴k9lcgd8u1m,打算仿冒535的120G,结果smart直接报健康度0,有什么解决方法?

网友A:
不要出现英特尔INTEL字眼就正常因为英特尔早就想到你们会这么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出现英特尔INTEL字眼就正常因为英特尔早就想到你们会这么干了

比如说lNTEL?

网友:
改成inter吧

网友B:
做的真仿真,型号韧体都对。
可惜每种的号码,它的SMART定义值不同。
INTEL的寿命是E9,其它家大多是E7,所以造成光跑个圈就把E9吃光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的真仿真,型号韧体都对。
可惜每种的号码,它的SMART定义值不同。
INTEL的寿命是E9,其它家大多 ...

倒是可以把smart信息移位,可是把e7移动到e9去,可是缺德就不懂怎么补出来,比如默认开是没有c7的,怎么加这个值

网友(2024-03-07):
我差不多遇到和你类似的问题,有谁能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