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pcb帮忙整合下电源

楼主(2021-03-04):
功能测试了步进电机控制部分。。能用。。快门部分应该也没问题吧。。
NODEMCU代码部分。。
buf=后面的内容是html代码 希望有大佬能把页面做漂亮一点。里面的步进电机转速内容是很早以前的减速机构的值 没有任何参考性 需要根据自己赤道仪或者步进电机构做测试。
然后追下面 脉冲生成部分 我是用引脚模拟的脉冲。。因为PWM脉冲我不会用。。希望有大佬能够改进脉冲部分。。
print("run ok")
wifi.setmode(wifi.SOFTAP)
cfg={}
cfg.ssid="无线名称"
cfg.pwd="设置密码"
wifi.ap.config(cfg)
--print(wifi.sta.getip())
led1 = 4
led2 = 0
ysyj = 01
gpio.mode(ysyj, gpio.OUTPUT)
gpio.mode(led1, gpio.OUTPUT)
gpio.mode(led2, gpio.OUTPUT)
gpio.write(ysyj, gpio.LOW)
gpio.write(led1, gpio.HIGH)
gpio.write(led2, gpio.HIGH)
local a
if (srv~=nil) then
  srv:close()
end
srv=net.createServer(net.TCP)
srv:listen(80,function(conn)
    conn:on("receive", function(client,request)
        local buf = ""
        print(request)
        local _, _, method, path, vars = string.find(request, "([A-Z]+) (.+)?(.+) HTTP")
        if(method == nil)then
            _, _, method, path = string.find(request, "([A-Z]+) (.+) HTTP")
        end
        local _mode, _time, t
        if (vars ~= nil)then
            _, _, _mode, _time = string.find(vars, "(%w+)=(%d+)&*")
        end
        if(_mode == "m1")then
              _, _, a = string.find(vars, "&*ZS=(%d+)")
              t=_time*1000
              print(t,a)
              print("mode1")
              tmr.stop(0)
             tmr.alarm(0,t,tmr.ALARM_AUTO,AlarmMode1)
        elseif(_mode == "m2")then
              print("mode2")
              t=_time*1000
              print(t)
              tmr.stop(0)
              gpio.write(led1, gpio.LOW)
              tmr.delay(100000)
              gpio.write(led2, gpio.LOW)
              tmr.alarm(0,t,tmr.ALARM_SINGLE,AlarmMode2)
        elseif(_mode == "stop1")then
              print("stop1")
              tmr.stop(1)
              gpio.write(ysyj, gpio.LOW)
        elseif(_mode == "cd")then
             print("CD")
             print(_time)
             t=_time
             tmr.alarm(1,t,tmr.ALARM_AUTO,AlarmMC)
        elseif(_mode == "stop")then
              print("stop")
              tmr.stop(0)
              gpio.write(led1, gpio.HIGH)
              gpio.write(led2, gpio.HIGH)
        end
        buf = buf.."<h1> Hello, NodeMcu.</h1>"
        buf = buf.."延时<form><input type=\"text\" name=\"m1\" value=\"1\" pattern=\"[0-9]{1,4}\">秒(不小于3秒) <input type=\"text\" name=\"ZS\" value=\"\" pattern=\"[0-9]{1,4}\">张 <input type=\"submit\" value=\"延时\" ></form>"
        buf = buf.."<form><input type=\"text\" name=\"m2\" value=\"2\" pattern=\"[0-9]{1,4}\">秒<input type=\"submit\" value=\"B门\" ></form>"
        buf = buf.."<form><dir style=\"display: none;\"><input name=\"stop\" value=\"1\"></dir><input type=\"submit\" value=\"停止延时\" ></form>"
        buf = buf.."<form><input type=\"text\" name=\"cd\" value=\"2\" pattern=\"[0-9]{1,4}\">毫秒<input type=\"submit\" value=\"赤道仪\" >典型值34.1264毫秒,小就转得快大就转得更慢</form>"
        buf = buf.."<form><dir style=\"display: none;\"><input name=\"stop1\" value=\"1\"></dir><input type=\"submit\" value=\"停止赤道仪\" ></form>"
        client:send(buf)
    end
    )
    conn:on("sent", function (c) c:close() end)
end)
function AlarmMode1()
    gpio.write(led1, gpio.LOW)
    tmr.delay(100000)
    gpio.write(led2, gpio.LOW)
    tmr.delay(1000)
    gpio.write(led1, gpio.HIGH)
    gpio.write(led2, gpio.HIGH)
    a=a-1
    print(a)
    if(a==0)then
                    tmr.stop(0)
                end
end
function AlarmMC()
    gpio.write(ysyj, gpio.HIGH)
    tmr.delay(70)
    gpio.write(ysyj, gpio.LOW)
    end
function AlarmMode2()
    gpio.write(led1, gpio.HIGH)
    gpio.write(led2, gpio.HIGH)
    tmr.stop(0)
        end

以上保存为。lua文件 上传到nodemcu就可以用了。
打样已经收到。。犯了个重复严重错误。。
只检查了引脚顺序 没有检查封装尺寸。。导致板子拿回来焊完才发现。。特么窄了

然后我还注册了捷配白嫖了免费打样 结果还是之前那个窄了的那个文件打样的。。
然后这个封装 A1的尺寸如何改成27.86mm呢》? 测量淘宝卖的模块焊盘中心是27.86mm。。现在不知道如何改封装距离
@ewhz

特别感谢@ewhz 大佬的热心帮忙。
目前已经定型pcb 并且下单完成 等待发货收到并测试!赞一下!5元包邮真香。。话说去年第一次做pcb好像花了30多还是50多。。也是嘉立创做的。。
https://lceda.cn/editor#id=5536aa16eea8422992da113a7ad57830

整个模块拼凑起来 功能是控制步进电机与相机快门用的。。
实现功能:手机(电脑浏览器也行) 通过web控制相机快门线 达到延时摄影或者B门长曝光等功能。
快门线插入音频插孔 由D0和D4 分别控制对焦按钮和快门按钮。
同时可以控制步进电机,实现电动云台 电动滑轨 以及赤道仪电跟踪功能。
目前用模块飞线搭棚 软硬件都已经测试完毕。。但是搭棚的产品体积巨大而且走线混乱。。
程序采用LUA脚本编写  等PCB打板回来测试没问题 将完全公开。。不需要步进电机控制的话 可以当作手机遥控快门用。

100% 新手。。根据自己搭的电路(乱七八糟一坨) 画了pcb  https://lceda.cn/editor#id=40318170aa934327b0e8876250276d5e
连线关系无误。。
然后芯片都是直插的 打算用2.54的排针座 代替芯片座(方便飞线啥的。。)
最左边步进电机座(也留排针孔就行了)
然后遇到不会弄的部分 就是  我想把芯片供电的5V电源从 步进电机的12v上面取电(反正也是外部12V电池供电)
现在不知道改用啥原件或者模块 来提供5v 也不知道该如何接入连线。。
希望哪位大佬帮忙弄下。。。
我好打样回来测试。。
其实之前打样了图上的这个pcb 但是因为没有电源部分  所以外接5V模块 加上之前有几根线走错了又飞线 导致变成很大一坨模块和模块之间还得做绝缘隔离。。

网友:
三端稳压7805或者78L05,如果体积和空间允许,就用7805吧。

网友A:
给个画好的原理图,我帮你画PCB板

网友B:
发个完整的原理图,这样也没法画呀

网友:
简单的东西 直接洞洞板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个完整的原理图,这样也没法画呀

这就是原理图了。。上面芯片和插针 都留焊孔就行了(间距2.54) 我直接买NODEMCU-12模块插上去就行了。。引脚位置都没问题的。。
我上面发了这个项目的分享链接。。。就是不知道电源咋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个画好的原理图,我帮你画PCB板

这就是原理图了。。上面芯片和插针 都留焊孔就行了(间距2.54) 我直接买NODEMCU-12模块插上去就行了。。引脚位置都没问题的。。
我上面发了这个项目的分享链接。。。就是不知道电源咋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原理图了。。上面芯片和插针 都留焊孔就行了(间距2.54) 我直接买NODEMCU-12模块插上去就行了。。 ...

是不是这样子的?看看有没有错
排针你可以把母排换成公排就可以了

网友A:
这样子的怎么样,拼了两个板打板文件已经发上来了
立创的这样打板不算拼板,捷配的应该不行
算了还是两个版本的都上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怎么样,拼了两个板打板文件已经发上来了
立创的这样打板不算拼板,捷配的应该不行
算了还是两个版 ...

开这么密集的邮票孔肯定算拼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这么密集的邮票孔肯定算拼版

拼版不开孔 都行我可以用角磨机直接干开。。
这个做成pcb预览图的 我太弱了。。不知道是否和我图上的 链接关系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怎么样,拼了两个板打板文件已经发上来了
立创的这样打板不算拼板,捷配的应该不行
算了还是两个版 ...

刚才下午跑了趟外地。。
拼版不开 都行 我可以用角磨机直接干开。。
这个做成pcb预览图的 我太弱了。。不知道是否和我图上的 链接关系一样的。。
我多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怎么样,拼了两个板打板文件已经发上来了
立创的这样打板不算拼板,捷配的应该不行
算了还是两个版 ...

音频座部分  是两只座子 左右声道 交叉并联的(座1的右声道和座2的左声道并联,座1的左声道和座2的右声道并联)
然后光耦控制音频座的 左右声道与音频地导通用。
两只光耦共阳极(从MCU上面取电3.3V就行了) 由NODEMCU的D0和D4端口 控制光耦动作。

然后MCU的D1引脚与TMC2208的7号引脚相连(输出脉冲用)
亲测NODEMCU的VU引脚与USB口供电相通,所以MCU的A0引脚与TMC2208的10号引脚VIO并联接入5V给两个模块供电。
总结6个插针充当跳线座 给TMC2208选择步进电机细分用的。一边接的3.3V作为高电平 一边接的底线做低电平 中间两个引脚分别接到 TMC2208的细分设置引脚2,3号引脚。
TMC2208的1号引脚 接地(选中模块工作)
TMC2208的16号VM引脚 接到12V(给步进电机供电)

以上就是整个链接线路关系。。
我这点脑瓜子实在不够用。。两面pcb看不明白连线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音频座部分  是两只座子 左右声道 交叉并联的(座1的右声道和座2的左声道并联,座1的左声道和座2的右声 ...

你要改的话,明天再给你画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子的怎么样,拼了两个板打板文件已经发上来了
立创的这样打板不算拼板,捷配的应该不行
算了还是两个版 ...

拼板中间是怎么弄的?放的一排过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拼板中间是怎么弄的?放的一排过孔吗?

我放的是一排排通孔

网友A:
引用 楼主:
音频座部分  是两只座子 左右声道 交叉并联的(座1的右声道和座2的左声道并联,座1的左声道和座2的右声 ...

给改好的板子 https://lceda.cn/account/project ... bb5bdc943843b890ca5

给你省M币吧

网友E:
电池供电,用7805的话,7805的功耗是你5v电路的1.4倍。不过本身单片机电流不大,这个功耗和电机比也比较小,楼主可以根据电流算下影响大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改好的板子 https://lceda.cn/account/project/detail?project=a1356662ee4a4bb5bdc943843b890ca5

给 ...

对电源5v供电引脚做了下修改。。加了个5*2.1的DC座子。。
为啥我不加DC座子连线  照着你的原理图生成pcb 它不生成12V焊盘呢?。
还有在pcb界面 复制所有电路(想复制黏贴拼版)没法复制黏贴呢!
最后只好直接打样了5片。。
原来5元打样是要用下单助手。。还得绑定微信。。
话说还得填写银行卡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供电,用7805的话,7805的功耗是你5v电路的1.4倍。不过本身单片机电流不大,这个功耗和电机比也比较小 ...

nodemuc模块和TMC2208模块本身耗电应该不会太大(应该不会超过300mha吧)。。耗电大头应该在步进电机。。
考虑过7805会发热 但电流不大应该不会太热吧?

然后“7805的功耗是你5v电路的1.4倍” 这句话不太明白意思。。意思是应该考虑电池供电能力是否够吗?
还是说过多的功耗都被7805给用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