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空调冷凝水喷到外机散热片上,据说节能效果明显。

楼主(2021-03-04):
多年前就有人自己改造,把空调冷凝水喷到外机散热片上,据说节能效果明显。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638590020791

网友:
不知道外面的冷凝器能不能抗的住啦,毕竟现在成本缩减的很,不要淋个一年多就漏了

网友:
效果会有,不过会腐蚀

网友A:
冷凝水是纯净水 会腐蚀室外机吗?

网友:
这个我这早用了  因为室外机散热不好 总是高压停机 只能给室外机散热器喷水降压力 不过是自来水 结果翅片上水垢太多
冷凝水水垢少点应该可以

网友B:
虽然可以节电,但是费水。我父亲听说过,好像九几年旧电冰箱,有一种后部散热管带有滴水冷却装置,冰箱里水槽有根水管连接到外面,滴到散热管。

网友:
可以改装成给花浇水不

网友:
没必要的。。。室外机底下钢板还容易锈穿。先天温度高,潮湿情况下铁生锈很快的。

想省电,每年夏天开始前用扫把把散热片背面的毛绪清理下,弄点水去除灰尘就足够了。(工业是戴防尘面具用压缩空气反方向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凝水是纯净水 会腐蚀室外机吗?

不是纯净水

网友:
以前日立单冷窗式空调就是这样的, 冷凝水 导出到窗外冷凝器翅片, 唯一好处就不需要排水管了,所有水都蒸发掉

网友:
应该是弊大于利。

网友:
我试过,效果明显,发过帖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虽然可以节电,但是费水。我父亲听说过,好像九几年旧电冰箱,有一种后部散热管带有滴水冷却装置,冰箱里水 ...

那是为了把水蒸发。冰箱的水流到一个接水盘上, 接水盘在压缩机上,靠压缩机的热蒸发,这样就不用手动倒水了。

网友:
我有一台长虹窗机就是这样设计的,加重机壳和散热翅片腐蚀

网友:
是不是大家都忽略了 空调制冷的时候.室内机的蒸发器上 也是布满冷凝水,再通过收集的盒子 从排水管里排出来的?
难道内机的蒸发器跟外机的冷您器材料不一样?

空调动辄用10年以上.怎么不见内机蒸发器被腐蚀了?

要知道 外机的散热风扇威力多大.这点水雾喷上去.很快就被蒸发掉了  这点水.还不及南方沿海地区下个10天半个月的雨 外机哪个不是挂了10年8年

那些说腐蚀的 99%就是人云亦云

北方的网友你家空调冬天制热吗?制热的时候 外机就变成蒸发器..整个铜排也全是水.你是不是怕腐蚀冒着雪在外面擦机器?

空气能使用的时候.外机一样在排水..怎么坏的都是水箱  外机铜排不见得坏??

网友:
不是什么新技术,早在90年代日立小凉伴窗机就这样做了。

网友:
里边做工是相当不错的!蒸发散热,肯定有效果!

网友:
又不是纯净水,结垢,会导致散热性能更差。得不偿失

网友:
室外机如果是铝管的效果很好也不错 要是铜管穿铝岐片的话为了寿命别这样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