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4415u的小工控机 讨论黑裙组件方案

楼主(2021-03-04):
买了4415u的小工控机,8g+128g,本来想好esxi上装win10和黑裙。为什么要win10呢?因为度盘和迅雷,和黑裙的download,折腾那么多下载器,最后还是回归官方下载器,不折腾了,和同事合买会员,速度杠杠的。有电信外网ip,各种端口映射,在公司远程桌面win10下载电影电视剧,回家就可以用电视访问播放了。黑裙主要用来备份手机资料,dsfile还是挺好用的。有公网ip,洗白什么的都没用。需求目的是下载影视和备份手机材料方便,穷也没搞raid啥的,定期手动备份重要资料到移动硬盘。

第一种方案,128g的msata只安装系统,机械盘只放存储材料。
实际操作发现,esxi上sata和usb直通机械存储盘太麻烦了,因为我想要存储盘可以拔插,方便以移动硬盘的方式和笔记本传输资料。该方案还没跑起来就pass。

第二种方案,win10加vm虚机跑黑裙,一个机械盘接sata直通给黑裙做存储盘,一个机械盘接usb移动硬盘给win10做存储盘。
跑了几天后,偶然发现,黑裙一直在读写直通的机械盘,几乎每几秒读写一次,也没查到具体原因,倒是有发现很多网友说黑裙的硬盘挂掉啥的,有点慌,黑裙挂了无所谓,要是把机械盘给我搞挂了资料没了那损失惨重。把黑裙关机了几天。

第三种方案,sata盘也给win10,黑裙的存储采用“装载远程文件夹”的方式连接资料盘,其实就是类似windows的磁盘映射,可以连通sata和usb上的磁盘,这样通过黑裙备份的资料和下载也能传到win10的磁盘上。而且测了几天发现机械盘不会再一直读写了。该方案优点是保护机械盘,只有读取资料时才使用到机械盘,系统都装在msata上,随他读取。缺点是传输速度有打折扣。

不知道其他网友还有什么别的黑裙方案。当然了,土豪直接买个几千块高性能的白裙加几块磁盘搞raid就不讨论了。毕竟都是穷才搞黑裙的。

网友A:
你这已经是土豪了,我J1800还当日常用机,锐龙1600偶尔游戏或者大任务才开一次……
就你这点任务一个好点的路由挂个硬盘就能解决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已经是土豪了,我J1800还当日常用机,锐龙1600偶尔游戏或者大任务才开一次……
就你这点任务一个好点的 ...

openwrt挂移动硬盘用transmission和aria2下载已经满足不了需求了。还是win+度盘+会员最实在

网友B:
esxi搞不定的话,建议你使用pve。
我是pve+ikuai+openwrt+dsm+omv+ubuntu+win10+黑苹果。
i7 7700HQ,4c8T,16G,256ssd,硬盘若干

网友:
如果是下载,win可是甩群晖几条街,你去装个比特彗星就不会惦记其他下载器了

网友:
还有一种方案,交易区见。

网友:
还是win+度盘+会员最实在,同感

网友:
买个百度会员吧,比自己搞备份省心的多,

网友:
直接黑裙,黑裙里面虚拟WIN10精简的,下载映射黑裙的盘,但是效率会低。

网友:
黑裙里面虚拟win10,效率不高而已

网友C(2021-04-03):
引用 网友B:
esxi搞不定的话,建议你使用pve。
我是pve+ikuai+openwrt+dsm+omv+ubuntu+win10+黑苹果。
i7 7700HQ,4c8T,1 ...

你好,你的功耗多少瓦?性能够用吗?
稳定吗?几个wan口?

网友D(2022-04-20):
引用 网友B:
esxi搞不定的话,建议你使用pve。
我是pve+ikuai+openwrt+dsm+omv+ubuntu+win10+黑苹果。
i7 7700HQ,4c8T,1 ...

大佬你好,我也是i7 7700hq的笔记本CPU,刷了黑裙,可以讨论一下这个CPU关于硬解方面的东西嘛?一直找不到开启这个CPU黑群晖硬解的方法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功耗多少瓦?性能够用吗?
稳定吗?几个wan口?

性能非常够。7700hq的tdp是45w,硬盘是大户。开机的时候,功率在50w左右。硬盘休眠以后一般在20-30w之间。
1个wan,1个lan,只有2个网口。
做好散热,稳定性很强,我已经连续开机一年多了。最近一次重启是3个月前。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你好,我也是i7 7700hq的笔记本CPU,刷了黑裙,可以讨论一下这个CPU关于硬解方面的东西嘛?一直找不 ...

直接装黑裙很浪费。我的核显gpu是可以直接在emby里实时4k转码的。走的docker。
我都是pve里装黑裙的虚拟机。pve里装docker跑emby。

网友(2022-06-28):
建议第一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