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请问路由器电脑怎样设置才能上网?

楼主(2021-03-04):
前几天发帖求助推荐路由器,首先感谢热心帮助,在此谢意!!
看到京东小米AX6降价299元,从京东上看到当地店铺,这中午跑去竟沒小米路由器在售,全是普联。和店主说想购小米路由器,他说他们没买小米,说难去搞售后。我说好像都要买千兆路由器哈,他说几百兆路由器也够了,他说现在宽带达不到千兆的。
几百兆的路由器都可以的话,那我有七八个(高桥生毕业走人留在寝室的),每年夏天要捡不少充电宝路由器等。
由于有好几个路由器,就出现了题目提问。中午连接路由器并恢复出厂值(学生设置密码)后,到房间内也有无线信号,就是不能上网,房子108平方。
有光猫(第一次用)+路由器就不知怎样设置才能上网,万望指导为谢!!

楼主:
只是房子不急住,难去一回。

网友A:
光猫拨号的话.正常光猫的网口1>路由的wan口.就可以了.
如果是光猫桥接的话,一样的接法.然后去路由后台输入pppoe的账号密码.也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猫拨号的话.正常光猫的网口1>路由的wan口.就可以了.
如果是光猫桥接的话,一样的接法.然后去路由后台输入p ...

先谢谢,光猫到路由器的网线是连接对的,到电脑的网线是从路由器后面插口接出来的。手机输入192.168.1.1,没出来帐号和密码等设置,折腾了哈就跑回来上班了。

网友B:
用手机连路由,设置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手机连路由,设置起来比较方便

手机输入192.168.1.1,没出现设置帐号和无线密码页面,有空时多拿几个路由器去试下。

网友C:
光猫是可以正常上网的吗? 要是正常的话就直接连光猫lan到路由器wan(网段不要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猫是可以正常上网的吗? 要是正常的话就直接连光猫lan到路由器wan(网段不要一样) ...

光猫上网指示灯是亮的(从左到右4灯为上网灯,5灯千兆,6灯百兆指示灯为最右灯)。当地店主说路由器主进网线插光猫千兆口和百兆口都可以,我也不懂。

网友:
光纤猫至路由器,lan到路由器wan,路由器分到下面各个路由器分支,路由器wan之外,随便一个口都行。

网友D:
百兆路由器网速就在百兆以内,带宽超过100m的资费都得换千兆路由器才能完全发挥宽带的性能,不然就是花200m的钱用100m的网,路由器恢复出厂之后都要进行上网方式设置,动态IP(DHCP),静态IP或者pppoe拨号(需要输入上网账号和密码)还有就是光猫ip和路由ip不能冲突,比如你光猫是192.168.1.1,路由就得改成192.168.1.2或者其他的,在路由器里面网络设置中修改IP地址然后重启生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光猫上网指示灯是亮的(从左到右4灯为上网灯,5灯千兆,6灯百兆指示灯为最右灯)。当地店主说路由器主进 ...

一般现在运营商都是光猫后台配置直接可以上网的,你可以把无线路由器的网段改成:192.168.*.1(*不要1 随便什么都行,只要不与光猫的冲突)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先谢谢,光猫到路由器的网线是连接对的,到电脑的网线是从路由器后面插口接出来的。手机输入192.168.1.1 ...

网段不一定是 192.168.1.1  本地连接看看IP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兆路由器网速就在百兆以内,带宽超过100m的资费都得换千兆路由器才能完全发挥宽带的性能,不然就是花200m ...

哦,谢谢,那还是就入手个千兆路由器,捡的旧的就不要了,因为不懂才来问的,感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现在运营商都是光猫后台配置直接可以上网的,你可以把无线路由器的网段改成:192.168.*.1(*不要1 随 ...

等购个新路由器后再看看,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段不一定是 192.168.1.1  本地连接看看IP是多少

哦,多谢多谢

网友E:
常说的千兆路由器,普遍是指 网口千兆,就是wan和lan。。算了,不解释了,楼主就买 ax6吧。。省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常说的千兆路由器,普遍是指 网口千兆,就是wan和lan。。算了,不解释了,楼主就买 ax6吧。。省心 ...

谢谢,刚已购小米ax6。

网友:
如何登陆路由器背面都有说明,不看看么

网友:
光猫设置不正确你换什么路由器都没用,找电信运营商的人上门给你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