铅酸和锂电池的充电器有什么区别,顺带请假一下调压的问题

楼主(2021-03-04):
接手一台充电器,是QW3862和QZW118的芯片,盒子上写着只能充铅酸不能充锂电池,百度了一下,据说只是电压的问题,实测本充电器电压在55伏左右,按4.2*13=54.6伏,13串三元刚好合适(有保护板),如果是铁锂16串,那么电压应该在57.6-58.4伏(按3.6-3.65伏单体算)确实有可能充不满,但是铁锂其实在3.45伏-3.65伏之间容量差并不大,貌似也还能充到九成问题不大。
问题来了,锂充和铅酸充,只是因为电压的不同还是有别的说道?另外,如果我想在一定范围之内调节充电器的输出电压,给出QZW118的外围电路如图1,是否改变R9和RIS-1的电阻值即可?

楼主:
成品电车充我是第一次遇到,一般我喜欢用48伏的494的开关可调电源改装。所以我从来没想过锂和铅酸的充电器有什么区别,这一类的反激电源之前3842+339+TL431接触得比较多。改电压也很好操作。

网友A:
三元锂电池充电时两段式
铁锂是三段式

铅酸是三段式+正负脉冲修复(锂电无需,相反造成能量不必要消耗)
铅酸充电策略 先标称55v给电瓶充电,当电流低于某一设定阈值,会自动切换到设定第二电压浮充,浮充电压略低于正常电压。

所以再电压不变下三元锂电 只需要铅酸充电器前两端充电即可,但是不容易充满 因为末期会切换到第三段充电模式

网友:
高恒压(正常充电)和低恒压(浮充)之间的切换是由QZW118的芯片控制的,先低恒压(浮充)状态测QZW118的芯片各脚的电压并记下,再接上电池充电使充电器输出高恒压,再测QZW118的芯片各脚的电压并记下,与低恒压(浮充)状态比较,看图中16脚的电压变化, 如果低电平是高恒压(正常充电),则光耦的2脚与它断开并接地即可;如果相反则给16脚一个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元锂电池充电时两段式
铁锂是三段式

先恒流后恒压的模式我能理解,如果一开始就是恒压的话因为压差太大电流吃不消估计充电器会炸。这个三段式是个什么鬼?至于铅酸的正负脉冲,我记得是消除极化用的手段,用于快速充电导致的析氢反应。貌似目前的电流还不至于大量的水电解析氢。从电路结构上来讲,好像也搞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恒流后恒压的模式我能理解,如果一开始就是恒压的话因为压差太大电流吃不消估计充电器会炸。这个三段式 ...

第三阶段就是降低 电解液被电解,减少蓄电池的析气率 延长寿命。另外电解时电瓶会发热,会加剧反应过程,导致电瓶热熔。

虽然不会大量析氢,但是积少成多,导致电池慢慢损坏,加上现在全是免维护黑色外壳电瓶,压根看不到还有多少电解液,蓄电池厂家给出浮充限制电压也算是减少售后 无奈之举

网友B:
铅蓄电池充电器=恒流充到设定的电压值14.8v左右(单只电瓶)然后电流慢慢减小到设定的转灯电流(一般0.3A)时,电压跳转到13.8Ⅴ后直至电流于十ma级就证明充电完成。
锂电充电器=锂电的最大充电电压限流的方式充电直至锂电池达到标称电压然后电流减小到没有电流充入完成充电。也就是恒压限流的方式充电。以上为个人理解的2种不同电池的充电方式,有可能不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铅蓄电池充电器=恒流充到设定的电压值14.8v左右(单只电瓶)然后电流慢慢减小到设定的转灯电流(一般0.3A)时, ...

假设电瓶电压是12伏,充电器输出电压是14伏,线路总电阻是0.1欧,那么这个时候电流就是14-12=2伏/0.1欧=20A,充电器肯定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所以前期只能是恒流电流假设是2A,那么充电器只能输出12.2伏的电压。随着电瓶电压的升高充电器的电压也升高维持2A的恒流不变,一直到输出电压最高14伏不能再提高了,假设电瓶电压13.9伏,这时候只有1A的电流,转入恒压模式。电流逐渐减少直到充电器的输出电压=电瓶电压,电流为0,我这样理解对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电瓶电压是12伏,充电器输出电压是14伏,线路总电阻是0.1欧,那么这个时候电流就是14-12=2伏/0.1欧=2 ...

是这个意思。最后一点,有些电瓶充电电流最后面不一定为0,貌似与电瓶体质有关。

网友(2025-03-15):
根据楼主的说法,这个充电模块是铅酸电池的充电器,55V多应该空载电压,三段式充电器一般是大电流先恒流充电直到电压升到充电器限制的阈值比如57V左右,然后转成恒压充电,在电流减小到阈值的时候电压下降到电池组的开路电压或者略高于开路电压比如41V多一点在转成浮充状态,延长电池的寿命。118芯片的3脚是电压反馈端,14脚是电流反馈端,改变3脚的分压电阻可以调节电压,但是电压应该会有限制,比如比较低的电压不稳定,电压抖动或者电压无法0V起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