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推荐一款电锤 要有线的

楼主(2021-03-04):
如题
老爸要我帮他选一款电锤
要有线的
电锤电镐通用的
可以打14mm的膨胀螺丝

其他需求就是好像现在有个安全离合功能吧,要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
镐了就不能钻孔,会同心度很差,

网友A:
价格不提 推荐    喜利得

普通 恒丰  东成

楼主:
500元左右吧

网友:
国产 威克士 好像也不错!

网友:
恒友的也不错,三四百

网友:
真正干活用的都是东成!去工地看看,十个水电工九个拿东成!

网友:
14mm膨胀 买个博世20锤 也就五六百  轻便   要的功能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格不提 推荐    喜利得

恒丰确实不错

网友:
这边,恒丰开槽的用得多。有劲

网友B:
有安全离合的就要贵了,普通的200左右都可以了

楼主:
有500价位的拳头产品推荐么?比如详细到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安全离合的就要贵了,普通的200左右都可以了

老爸喜欢折腾,还是买个安全配置放心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爸喜欢折腾,还是买个安全配置放心些

山上28的博世,300块钱左右,该有的功能都有

网友:
干活推荐买东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上28的博世,300块钱左右,该有的功能都有

山上是指小黄鱼么?

网友:
恒友的也不错

网友:
东成的耐操。性价比高

网友:
我买的东成Z1C-FF02-28,300多块,锤镐两功能,用起来还行,只是没离合,如果接水钻头打空调洞会卡住甩头,比较危险。
平时钻小洞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