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大焊的角磨机坏了,买了个无刷电机,请教怎么接线。

楼主(2021-03-04):
大焊的角磨机坏了,买了个无刷电机,请教怎么接线。
联系客服说是停产了,没法维修,让自己修回头给维修费,尝试拆了看看,电机定子发热很严重,各项之间电阻0. 怀疑是定子坏了。网购一个尝试更换!
到货发现线的颜色不同,懵逼了,不知怎么接线!请教大家!

楼主:
控制器上是 白黑红,买的配件的白黄蓝!

网友A:
你对他做了什么?这玩意这么不耐用吗?我还买了个吃灰呢

网友:
不看颜色对绕组出线的位置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他做了什么?这玩意这么不耐用吗?我还买了个吃灰呢

不知什么原因就坏了,冬天用过一次就放哪里了,等要用的时候拿出来就启动能转1-2秒就停。开始以为电池问题,换了大艺的电池故障依旧。

网友:
这种定子不容易坏的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坏了,电机线那么粗不会坏,无刷无感三相电机相线随便接,转向不对任意两条对调即可

网友:
随便接,方向不对任意两根对调一下

网友:
各项之间电阻0:电阻本来就很小的,不一定是电机坏了

网友:
几十千瓦的电动机绕组间的阻值才零点几个欧姆,这么点绕组你想有多少阻值?

网友:
控制器坏的机会90+.定子白买了如果能退.退了换控制器.

网友:
如果没有动过接线,可能驱动问题

网友:
无刷电机要配一个驱动板吧,虽然驱动件只有3个,但肯定要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坏了,电机线那么粗不会坏,无刷无感三相电机相线随便接,转向不对任意两条对调即可 ...

先换换看吧! 试机的时候定子很烫,塑料支架都有点融化的痕迹!

网友:
看描述不像电机坏。。

网友:
维修还不如等车重新买一个,如果能用得上的话

网友:
你这是用它做了什么大工程?我也有同款,几乎没怎么用过,最近80元收了个二手的东成真品充电角磨机,带个4a时电池成色很新巅峰状态,没护罩没充电器

网友C:
我买的大焊角磨还没使用就成绝版收藏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大焊角磨还没使用就成绝版收藏品了?

坐等升值吧?

网友:
我也有个大焊的,用了一段时间了,有时候切大件会当机,拔下电池再放上就又能用,怀疑大电流电池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