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力源4850HI改可调电源

楼主(2021-03-04):
26500主控,2843b提供5v基准,3082通讯ic,3个258双运放,改调压看来好搞了,调流麻烦

网友A:
改调压网站上有教程了该第二个358,期待楼主楼主早日研究调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调压网站上有教程了该第二个358,期待楼主楼主早日研究调流电路

型号不一样,这个第二是过流。调压已搞定了,等表到了就测试调流了,基本没问题了。

楼主:
调压    调流成了,没改高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压    调流成了,没改高压,

不行,调流不行,这个版本难搞,主输出正在控制板上是地,

网友:
这个电源效率高,,散热好,价格便宜,期待楼主早日成功

楼主:
调压调流已成功,调压有几种方法可调。分享一个最简单的调压方法,看图,电阻拆了换电位器,阻值自己测试,10k可以到17v。58v保护

网友B:
这种48系列的,本身不就是充电器么?教程不是都很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48系列的,本身不就是充电器么?教程不是都很成熟了?

成熟毛线呀,版本不一样。

楼主:
也不难么,比12v服务器电源还好改

楼主:
500楼发调压调流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用在哪儿啊,我就喜欢那个牙膏4815,TMD那么贵

网友:
顶下一,500楼难道不小@,以前改过一个5-55ⅴ可调。

网友C:
到100楼又说不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功率用在哪儿啊,我就喜欢那个牙膏4815,TMD那么贵

被炒贵了,也没见得有多神奇的电源。其实经济实惠体积不大的也可以用电瓶车充电器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100楼又说不发了

网友:
顶下,有个同样电源想改,可以走后门不

网友:
有个一样的电源可以指导一下调流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