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都说论坛里高手如云,请教这颗SOP8封装AT508CS单片机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1-03-04):
都说论坛里高手如云,请教这颗SOP8封装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什么公司的产品?不知是否是OTP产品,望高手指教!
只有背面有丝印,AT508CS 第二行RBFLW2000,第三行是1907是19年7月还是7周呢?

网友:
万能的百度查不到?

网友:
既然你来发帖问肯定,百度搜不到吧?所以你应该提供一些其他信息,至少应该贴一张pcb图,说明出处,因为这类芯片很有可能根本不是mcu,你当mcu来问会造成误导

楼主:
百度要能查到就出了怪了,GOOGLE都查不到!

网友:
没猜错错的话,应该是电机稳速控制芯片,原来在收录机见过,东芝芯片

楼主:
不是吧,这是电子烟中的,应该是8脚单片机,1脚为正,8脚为负!

楼主:
这是电仔烟中的,1脚为正,8脚为负,其它几个引脚接了一个三色LED灯,一个开关,一个MOS管

网友:
电子烟都是专用芯片,不是MCU,如下富满微电子的一款FM090A,还有很多中小厂家做这类功能简单、量大的定制IC

网友:
找个图来参考,可以更容易找。。。。。。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果真论坛高人多,我想也应该是定制的,不是定制都这个都会是一个OTP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