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这个是电阻吗?色环查不到!!

楼主(2021-03-04):
请教各位达人!这个是电阻吗?色环查不到!!色环是 :黄紫金金银,谢谢?

网友:
黑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  我还记得。。。

楼主:
补充下,这个是安钛克电源板上拆的!

网友:
板子图片我看下。

网友A:
应该是电阻,第三环金色倍率:金*0.1(10的负1次方)  第四环金色 误差   第五环银色温度系数
也有可能其中一个金色为无效环,拿表测下就知道了

楼主:
你好,我补了板子的图片

网友B:
测试一下,看是不是4.7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阻,第三环金色倍率:金*0.1(10的负1次方)  第四环金色 误差   第五环银色温度系数
也有可能其中 ...

你好,表测了,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表测了,不通!!

:shy:20多年没做这个了,不过银色的温度系数?以前老师讲的都还给老师了,哈哈....
很有可能是两种中的一中,等群里大佬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看是不是4.7Ω

你好,表测量,断路,不通

网友C:
黑乎乎的看的哪里会清楚。试试0.47欧姆吧!应该是取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黑乎乎的看的哪里会清楚。试试0.47欧姆吧!应该是取样电阻。

谢谢哈,是很黑,我又拍了个放大的图补上!

网友C:
总算看清楚了,应该是0.47欧姆保险电阻,不是取样电阻。先不着急换上电阻。得测下Q1.Q2是不是挂了。一般不会烧这个保险电阻。除非开关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算看清楚了,应该是0.47欧姆保险电阻,不是取样电阻。先不着急换上电阻。得测下Q1.Q2是不是挂了。一般不 ...

好的,谢谢

网友:
是4.7欧姆的,不用测。

网友:
去掉一环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阻,第三环金色倍率:金*0.1(10的负1次方)  第四环金色 误差   第五环银色温度系数
也有可能其中 ...

五色环电阻没有温度系数,只有六色环电阻才有温度系数。

网友:
这个应该是非标的五环,实际为四环。

我看它的阻值是4.7欧姆。

网友:
看着  好像是   。47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