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喇叭喊话器电器改装电路改装动手DIY喇叭?

楼主(2021-03-04):
手里有这样一个喇叭,三音喇叭T宝上有卖,带喊话功能,安保巡逻车上的闲置,现在想给不它加装一个音源输入连接手机,用来做买卖吆喝。
请懂喇叭电路的多做指点。芯片的型号为:HS153SP-J  感谢

网友A:
百度找芯片电路图,找到音频信号输入脚,然后手机音频信号接在此处,注意用电阻电容做好匹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找芯片电路图,找到音频信号输入脚,然后手机音频信号接在此处,注意用电阻电容做好匹配电路。 ...

能详细的说一下吗,我百度的没整懂,我也百度提问了,您说的电阻电容是长什么样的,能给个图片吗感谢。

网友B:
话筒就是输入,拆掉话筒接音源,然后切换到喊话功能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筒就是输入,拆掉话筒接音源,然后切换到喊话功能就好了

接过了,此方案行不通不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接过了,此方案行不通不响

想确认喇叭各功能正常再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确认喇叭各功能正常再改。

需要按下侧面那个(黄色)开关才能喊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