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雅集保温垫,插电指示灯亮,

楼主(2021-03-04):
没有温度了,拆开看看,PTC烂了一点,装回去通电,用手一摸,手都差点烫糊了,怪了?

网友:
估计是里面导电材质有微短路,导致功率可能比之前大,最好串一个80摄氏度断开温度保护开关。

网友A:
变身大功率尊贵版,可以热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身大功率尊贵版,可以热菜了

还原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