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几种国半的LM1875的真假识别

楼主(2021-03-04):
对于国半功放IC,LM1875使用起来很方便,也可以直接替换TDA2030系列

目前市面上有很多的购买,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但对于此进口IC的真假,本人也是在网上的找了不少的有关资料,也结合自己N次的网购实物上的对比

购买时:
             一是多看此帖所发的图片,特别是背面

             二是必须要买家给看实物,特别是背面。

LM1875目前我所看到的三种如图:仅供参考

1、激光暗字版(一般都是新的)

2、老的白字版(有少量部分的库存,大部分拆机)

3、双波浪版又叫双闪电版(基本上都是拆机品)

网友A:
三种LM1875芯片级别的拆解,鉴别真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2559
火刑伺候!芯片级拆解LM1875,获得完整晶圆及纯金线: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60299
用万用表测量TDA2030A各脚电阻,鉴别真假LM1875T: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3187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种LM1875芯片级别的拆解,鉴别真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2559
火刑伺候!芯片级拆解LM ...

谢谢二楼的补充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种LM1875芯片级别的拆解,鉴别真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2559
火刑伺候!芯片级拆解LM ...

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种LM1875芯片级别的拆解,鉴别真伪: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532559
火刑伺候!芯片级拆解LM ...

其实很多仪器都可以测的。
比如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去store.ti.com买就好啦 这儿保真

网友B:
就连TDA2030都造假了,LM1875,哪里还是真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连TDA2030都造假了,LM1875,哪里还是真货?

有真货,还有不少的真货,只要有火眼金睛就能买到真货,多多对照背面的形态

谢谢楼上各位支持回贴的

网友(2021-11-22):
台湾儿童沃尔特问别人v

网友(2022-04-16):
哪里买的给个地址

网友:
谢谢朋友科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