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机拉卡拉电签机NEW6220,不知道还能如何利用?

楼主(2021-03-04):
屏幕和电池不错,不知道其他的能有什么用

网友:
又见到BL5c电池

网友:
BL5C中国山寨工业标准。

网友:
居然是夏新的通信模块,夏新以前也是国产手机知名品牌啊!c*core芯片就更少见,拉卡拉还是不错哦

网友A:
那密密麻麻的蛇形线是什么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密密麻麻的蛇形线是什么板?

不知道干什么用的,pos机里面都有

网友B(2021-04-05):
引用 网友A:
那密密麻麻的蛇形线是什么板?

那个应该是用来代替无接触刷卡线圈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信号只能用2G信号很不好,明明设置里能改WIFL但业务员说不能用,其它业务员却说能用,这机器感觉很黑,自己调费率不声不响的调办时千分之6现在自己涨到千分之6.3。好像每年还交流量费三十

网友(2021-09-01):
拆开就不能用了

网友:
树莓派驱动起来做个游戏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树莓派zero很小,可以装到盒子里。
还可以上网,做个儿童电脑也不错。

网友(2021-11-17):
引用 网友B:
那个应该是用来代替无接触刷卡线圈的。

这个POS机的NFC是屏幕外面那几圈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