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笔记本键盘排线松了怎么回春?

楼主(2021-03-04):
部分按键失灵。打开发现不是和主板卡槽处接触不良,而是薄膜板的焊脚处(焊?反正这个地方应该是固定死的),若朝下施加一点力,键盘就正常;试过拉紧后透明胶固定,无效;其他胶也许也不行,因为都不够刚性。松手就不行了。

咋办?谢谢指教!

网友A:
座子,或者排线坏了。

网友B:
黑胶纸揭开看看,是在不行换一个也不贵

网友C:
点一点棒棒胶粘一下

网友D:
网上淘一个不超过50元。这种情况基本无救了。

网友E:
如果是压着就行,你在那个位置多垫上几层A4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压着就行,你在那个位置多垫上几层A4纸

不是垂直用力,而是横向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淘一个不超过50元。这种情况基本无救了。

好像都是仿版。。。原版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点一点棒棒胶粘一下

是否热熔胶?估计也不行,热熔胶得一定厚度才成,导致不平,键盘塞不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胶纸揭开看看,是在不行换一个也不贵

揭开了。。。也喷了wd40进去,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座子,或者排线坏了。

这个地方没有座子,应该是压焊的,主板那头有座子,已经清理重插,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像都是仿版。。。原版难找

如果实在找不到原厂的,仿的也一样用。你这种情况只能去淘一个了,装上就能用,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