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情大神告知 这个2246EN 短接点是哪里?

楼主(2021-03-04):
基本板子银色触点都尝试了 还是不能短接

网友:
应该是背面jp1,画箭头的那个,拍的不清楚看不大清是1还是4

网友:
或者是主控面的jp1,晶振右下角四个空电阻位的第二个

网友:
有ROM或者JP1可以先试试这位置/再找不到只能量主控或者找主控定义图看看

网友:
这板子我有,只能帮到你这了。

网友(2023-04-06):
同板学习,现在研究CE跳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