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解三星d508数据线 为什么只能充电不能传数据 线没断

楼主(2021-03-04):
线没断 接口也一样 但是就是只能充电 不能传数据 电脑没反应
Windows设备管理器一点反应没有 也不显示发现新硬件 想往里面传铃声 没法传了 会不会是数据线不兼容 接口是一样的

网友:
要装专用驱动的,否则认不出来,或者是断线、手机的接口氧化

网友A:
重新安装一次驱动什么的试试。
有没有用表测一下每根数据线两头通不通?

网友B:
记得老机器好像要安装驱动的吧,就是要安装机型对应的软件才可以的,不像现在的手机是自带驱动的,插数据线就可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老机器好像要安装驱动的吧,就是要安装机型对应的软件才可以的,不像现在的手机是自带驱动的,插数据线 ...

没有驱动 设备管理器也应该有带叹号的设备 但是这个线接上后设备管理器没有多任何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一次驱动什么的试试。
有没有用表测一下每根数据线两头通不通?
...

线是通的 测过了

网友:
很显然,数据线未通,电源线是通的。

网友C:
三星d508可以连接电脑 但你这不是D508 八成不支持USB协议 应该是需要一种特殊的线 里面带USB转TTL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星d508可以连接电脑 但你这不是D508 八成不支持USB协议 应该是需要一种特殊的线 里面带USB转TTL的芯片 ...

数据线接口是一样的 插上也能充电 就是不能传数据

网友D:
D508我也曾有过,需要安装专用驱动,否则,电脑是不能认的。三星官网有下载,只是现在更新了好多代了,现在的软件名都改了,新版的不知是否还能支持这款老手机了。不过,可以咨询三星售后。

楼主:
引用 网友D:
D508我也曾有过,需要安装专用驱动,否则,电脑是不能认的。三星官网有下载,只是现在更新了好多代了,现在 ...

手机不是d508 只是那根数据线是d508的 数据线接口一样 手机是个x系列的翻盖

网友:
数据线接口是一样的 但是你这个应该不支持USB协议 要用那种里面带一块电路板的

网友:
那个年代的数据线不通用啊。接口同不代表就能通用。

但是感觉这线不像原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不是d508 只是那根数据线是d508的 数据线接口一样 手机是个x系列的翻盖 ...

那估计是结构问题,现在的USB数据线里面自带芯片的,所以插上就能用。以前的各种USB设备连上后还得安装驱动,所以就是线通而已。

网友:
D508的线是带芯片的,插电脑上不认就是没有驱动。

网友E:
插上听见电脑有提示及设备管理器里没有叹号就证明连接没问题,传输数据需要用3星的专用的手机管理软件才能传输数据,老手机不像智能手机插上数据线就电脑有盘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上听见电脑有提示及设备管理器里没有叹号就证明连接没问题,传输数据需要用3星的专用的手机管理软件才能 ...

插上和没插一样 没听见电脑有提示反应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上和没插一样 没听见电脑有提示反应

应该是数据线接触不好或坏了,有芯片的数据线插上都会有提示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