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日常水贴 再修一块Intel 180G M2固态

楼主(2021-03-04):
之前从我这里买U盘的买家,送了一块180G intel M2的盘

intel定制慧荣sm2258G主控,海力士16nm 2D TLC颗粒,漏电相对厉害的一代颗粒。

表现症状为不认盘,但短接上电认主控。很明显,又是被海力士颗粒坑了。

intel带锁主控开不了卡,果断换主控。

先拆主控

主控四角打胶,但不是很多,还算好拆。

清理干净焊盘。
四角还是有残胶的痕迹,不过不影响主控焊接,就这样了。

公版sm2258G主控。

自从买了2258G 3D专用钢网,植主控变的so easy,效率大大提高

焊上公版主控。上电。

直插上电竟然认盘了,容量也显示出来了,但无法初始化,无法分区

还是开卡吧。

ce布局。一颗128G 8ce的颗粒,一颗4ce的64G的颗粒,共12个ce分布在三个通道上。

简单设置,开卡成功!

重新插拔初始化分区。

怎么样?是不是可以以假乱真?

按惯例,跑个分

再跑个基准

2D TLC,表现确实一般。

完结,撒花!

悄悄打个小广告,128块钱包邮,这块盘有要的没?

网友A:
为啥英特尔的固态主控就不能开卡呢?把这个主控上到公版板子上也不行吗?

网友:
海力士2D TLC闪存扔给2256k,板子贴牛笔闪存

网友B:
看老司机玩这个实在是太爽了,另外我有一个想法,用这个通用主控开出的卡,换上带锁主控是不是也能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老司机玩这个实在是太爽了,另外我有一个想法,用这个通用主控开出的卡,换上带锁主控是不是也能直接使用 ...

也想知道,感觉是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英特尔的固态主控就不能开卡呢?把这个主控上到公版板子上也不行吗? ...

试过,主控带锁的,换到啥板子上都带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老司机玩这个实在是太爽了,另外我有一个想法,用这个通用主控开出的卡,换上带锁主控是不是也能直接使用 ...

有人验证过,不行的。好像是无法格式化。@peter

网友C:
像这样的主控,用热风枪吹就能好了吧,不需要上BGA焊台?

网友:
你买了多少主控啊

网友:
要是MLC就果断下手!可惜的是TLC!

网友:
专修英特尔540S/5400S系列假死真死就只能换主控开卡了/英特尔的定制主控底层是加锁了的

网友D:
请教 楼主
我有一块固态 坏了一个颗粒 开卡不过
如图

软件

软件

是不是要补上颗粒才能开卡
或者把channel4的闪存移到channel3上就能开卡
不是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请教 楼主
我有一块固态 坏了一个颗粒 开卡不过
如图

就是这个版型 打叉的坏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的主控,用热风枪吹就能好了吧,不需要上BGA焊台?

不用,把握好温度和网速,风枪就可以搞定

楼主:
前段时间买了5颗,用完了,最近又买了10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版型 打叉的坏掉了

这个方案的盘,貌似UFS颗粒容易虚焊,你补焊下检测不到的这个颗粒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的盘,貌似UFS颗粒容易虚焊,你补焊下检测不到的这个颗粒试试。 ...

不用补了 烧了个洞 拆了 不拆不能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补了 烧了个洞 拆了 不拆不能通电

好吧。46xt应该可以开3通道,开开试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46xt应该可以开3通道,开开试试吧。

试过 开不过 报什么错忘了 明天再试试 不用动颗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