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手首帖-来一个手搓2T英特尔B17+2258H方案

楼主(2021-03-04):
      2T的2258H固态海了去了,为啥要手动去自己干呢?原因是因为1T*2的见过,512G*4的见过,256G*8的也见过,唯独128G*16的没见过。

      拆盘得了16颗128G 英特尔B17颗粒,抱着不折腾不死,人活着必须折腾的精神,决心拿这16颗英特尔颗粒当祭品,手搓一个2T的2258H.有人说了傻X,这东西上2262en不好吗?嗯是的,拆下来的512G的颗粒已经被我全部干成了2262en

可是这剩下这么多128G的,128G*4,虽然全盘不掉速,可是512G容量实在太小了,完全不能满足需求,那有人说了那就干1T的2263xt,

可以128G*8,可是2263xt特么跑完了缓存掉速掉成狗了,就不要拿出来恶心人了吧,这堆料板都发霉了也不想做成盘!
最终还是选择了2258H的方案,速度虽然慢,可好歹能不掉速不是吗?
接下来直接干上去吧

正面干好了,接着干反面!

反面也干好了!

好吧接上开卡器,看看CE分布吧!

天灵灵地灵灵,咒语持续念动乾坤

终于开好了,嗯,看着还行16个颗粒9个坏块,貌似能接受,难怪英特儿特么这么贵!

喜闻乐见的跑分,貌似也对得起我精湛的手工,(噗噗噗,狂吐了一阵),接下来剧情大反转了,跑个圈吧!

我操,什么垃圾英特尔掉速到300多?瞎了狗眼了!扑街,垃圾英特尔,这可是3D的,给三棒子提鞋都不配,3棒子的3D颗粒单颗写都比它快,shit!!!!那就找找原因吧!

写入的时候温度持续70多了,估计坑就在这里了,特么2258H的三星才15度,确实不能比啊!估计是我没贴散热贴的缘故,一会儿贴上试试

读的时候温度终于降下来了!我擦了个去这什么破慧荣开卡工具,开出来连读写都看不到,其他地方也都是厂商什么鬼,一看就是小厂忽悠人的固件!

狗血的垃圾板子也不带掉电保护,能玩儿多久是多久吧,毕竟也不指望这个野猪卵子能派上大用处,毕竟才1500的spec,太low了 我2258Xt

连2258XT的SPEC一半都不到!!

网友A:
:lol:16贴板子供电压力大不大啊/主控温度咋这么高是不是主控满CE压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贴板子供电压力大不大啊/主控温度咋这么高是不是主控满CE压力大

空载的时候30度,锅应该是跑圈没贴散热片!

楼主:
电压 电流也还好!

楼主:
空载温度

网友B:
你的CDI版本太旧了,所以没显示。
CDI只是记了日本作者知道的,有些也没全补充完,特别是群联的,跟固件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开的也2258G的。
你的SSD的SMART本身都有记录了,CDI只是个外部图形介面,引用SSD的数据。

我记得我2246XT跑到83都没降速降温,2258裸跑本来就会上到70。不然就取消温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CDI版本太旧了,所以没显示。
CDI只是记了日本作者知道的,有些也没全补充完,特别是群联的,跟固件一 ...

依据大神的指导,那是不是可以杂交一个固件把别的CID刷到这个里面?然后就能正常显示了呢?

楼主:
还是说是CrystalDiskInfo的问题,写这个软件的作者没给这个固件的界面?

网友C:
1r0的电感是不是小了点,这个板子没有跳线吗?16贴双缓存的不知道在哪里买

网友D:
很少见到过16贴的2258H呀,

网友:
涨知识了,这是啥版本2258?ATA标准都到ACS-3 REV5了;普通2258h一般都是ACS-2呢。为啥,固件版本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依据大神的指导,那是不是可以杂交一个固件把别的CID刷到这个里面?然后就能正常显示了呢? ...

不是大神,都看你们玩的,我的软件包碉实是用混合的,像58xt有一个客户id,似乎可以改。
你做的smart值都有出来,只是CDI的软体辩识不好,不用改了,该改进的是软体识别,可写MAIL请日本作者改进一下。

网友B:
补给你慧容的SMART项目(名称、意义)

给你看群联的,差更大
群联有复合项目,数值直接不准碉

网友:
16贴的58H板子,还是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给你慧容的SMART项目(名称、意义)

给你看群联的,差更大

喔喔,就是看不到写入读取急死个球,本来就是个垃圾板子看不到信息,怕嗝屁!虽然这些垃圾颗粒本身就是准备拿来献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r0的电感是不是小了点,这个板子没有跳线吗?16贴双缓存的不知道在哪里买 ...

有跳线的在两侧!这个垃圾英特尔是2CE的跳线好跳 toggle也不用贴,所以特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少见到过16贴的2258H呀,

嗯嗯,就是因为板子稀少,没干过才去干他呢?不然手搓还不如买成品划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喔喔,就是看不到写入读取急死个球,本来就是个垃圾板子看不到信息,怕嗝屁!虽然这些垃圾颗粒本身就是准 ...

不然,你可以试下另方法,如:改名跟我一样,成厂家的名:
如:ADATA SU800

直接有工具:
SecondaryMP_Tool_Q0203A_ClearSmart_SM2258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econdarymp/
对了,我有块2262EN,2T的,改天想玩,再请你教我下,目前没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然,你可以试下另方法,如:改名跟我一样,成厂家的名:
如:ADATA SU800

你才是大神,我这雕虫小技的,目前2262en的 我也就只能干B16 B17 B26 B27  三星SSV4(这个是丢给朋友偷偷带回内网开卡!)其余的我也没固件,BICS3有朋友可以开,其余的我也不会啊!

网友:
好家伙,一下跑了30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