咻电充电宝破解求解

楼主(2021-03-04):
咻电充电宝怎么破解,求解??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拆电芯,破解比较麻烦,

TB有卖充电板的,

网友B:
直接换个电板就行了 ,把线接好,简单还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拆电芯,破解比较麻烦,

TB有卖充电板的,

升压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个电板就行了 ,把线接好,简单还耐用,,

升压板吗?

网友C:
把电池电极断开,过一会在焊上就好,简单方便

网友(2021-06-21):
引用 网友C:
把电池电极断开,过一会在焊上就好,简单方便

不行 试过

网友:
看电路板反面

网友(2021-10-02):
怎么破这玩意儿?电路板后面有什么启示?

网友:
2020年的宝都用OB2112芯片了,还没找到解锁方法

网友(2021-12-16):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2022-02-17):
楼主破解好了吗

网友(2022-04-12):
楼主直接在淘宝买一个OB2112换上去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2022-07-26):
C:\Users\Administrator.User-2022OZWKHG\Desktop

网友:
楼主已经破解好了没有

网友(2023-03-24):
楼主搞好了吗

网友(2025-04-28):
弄好了吗,我也有一个

网友:
别想着破解了,换一块板就好,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