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容声 BC-43KT1单门小型电节能冰箱 压缩机部分高清图

楼主(2021-03-04):
18年买的,感觉还不错,制冷效果好,省电。偶尔感到猛烈震一下,有点响声,这是压缩机在正常工作?这个管是什么用途的,可见锈迹明显,需要加喷防锈油漆吗?有没讲究的?

网友A:
这是冰箱坏了?还是只是看压缩机?

网友:
过滤器,高低压转换中降低冲击力,并过滤水分。漆面掉落了,不影响使用,喷漆也可,不喷也可。过滤器的两端是焊接点,这里出故障是制冷剂泄露。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冰箱坏了?还是只是看压缩机?

没坏的,只是看看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