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千元左右装机求推荐

楼主(2021-03-04):
家里的机器太老了,旧机器保留只显示器和一个西数500G串口硬盘,打算再装台家用机,我不玩游戏,偶尔用用,预算1000元左右,要求1T机械盘加旧500G盘,显卡,USB3.0,应该够用了,主板cpu的什么都不懂,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现在连奔腾都要买四五百的了,加个主板和内存固态刚好一千

网友:
上个锐龙2200G加个A320主板加两个DDR4 4G条独显都不用

网友:
我也有需求,坛里有装机的嘛?

网友:
我也是有显示器和硬盘,求配置

网友:
我看反正不玩游戏建议1220V3+B85+4G*2+亮机卡GT210(建议R7 260X或R7 250 不超过150元就好)。150+120+100+150

网友B:
拿说说老机器的配置,升级固态的话,效果很明显

网友C:
i3十代U,,,主板选个技嘉400-500的,,8G---16G条子,,,,256 SSD,,,家用吧就这简单的,,2000以内,,,,要省钱500---600的可以4代I5加B85,,,8G条子,,,256G的SSD

网友C:
不玩游戏,,显卡可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连奔腾都要买四五百的了,加个主板和内存固态刚好一千

固态还是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i3十代U,,,主板选个技嘉400-500的,,8G---16G条子,,,,256 SSD,,,家用吧就这简单的,,2000以内,,, ...

请教一下i3和i5区别,怎么i5比i3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玩游戏,,显卡可省略

偶尔玩玩传奇私服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说说老机器的配置,升级固态的话,效果很明显

老鸡反正就是准备扔掉的货色,不想再多花钱了

网友C:
省啥都不能省SSD,,京东256SSD,,也就200左右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i3和i5区别,怎么i5比i3还便宜?

核心和进程不一样,,你说的是4代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鸡反正就是准备扔掉的货色,不想再多花钱了

不经常用的话,建议入笔记本。

网友D:
看看这玩应你够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啥都不能省SSD,,京东256SSD,,也就200左右吧

我想可以把固态作为系统盘,数据的话,我想用机械键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核心和进程不一样,,你说的是4代么?

那我一直认为区别就是低端,中端和高端的区别,其他的我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玩应你够用不

这个我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