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请问下闪迪这款颗粒是mlc吗?SanDisk 15021_032GQ

楼主(2021-03-04):
今天优盘发烫,拆开看看。不知道是什么颗粒?2246xt主控,试了几个版本开卡工具,识别不到颗粒,请大佬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
2246XT主控支持的TLC只有江波龙那一款其他都是MLC

网友:
估计你这盘是不是挂逼了,不能用了呢?
46xt能上的基本可以确定是MLC,但是通过你图上的ID缺查不到具体型号,估计这ID是漂移了。如果这个ID是在ROM模式下读出来的,那么大几率是颗粒挂逼了。
此外,大胆猜测一下,原颗粒ID是:45DE94937657。19nm M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