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视LeUPB-211D改type-c插口

楼主(2021-03-05):
家里有3给乐视移动电源充电口是老接口,闲来无事全部改type-c。

红色(应该是大红袍吧)一个,LG的2个。

先焊接type-c,为了减少线负极直接接地。

先焊D+D-

然后固定在用堆锡大法固定在焊接正极

效果还不错
尴尬的事发生了只有一面能激活快充另一面是普通充电,不行在拆在研究了下发现另一面D+D-未连接没办法只能在拆了重新焊接。

用耳机线的细铜线接出另一面的D+D-,后面步骤一样就不发了。

塑料顶住了用上我的手术刀裁了

外壳先用小电转打几个洞然后在用雕刻刀一点点的切割,这是完成后的效果。

3个难兄难弟的合照.

网友A:
同款充电宝 当时官网清货时买的

网友B:
69买的,也是清货时候买的。四颗三洋大红袍。

网友C:
我也有个用了不到10次就坏了没有输出了,拆开是4颗大红袍

网友D:
也改了一个,犯了跟楼主一样的错误,只能单面激活快充,又只好用431加了个高电压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充电宝 当时官网清货时买的

一样比单买电池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69买的,也是清货时候买的。四颗三洋大红袍。

我记得好像最低49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用了不到10次就坏了没有输出了,拆开是4颗大红袍

坏了就拆电池 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改了一个,犯了跟楼主一样的错误,只能单面激活快充,又只好用431加了个高电压指示灯 ...

烙铁头大焊细线真的是麻烦

网友(2022-05-21):
大哥 外壳怎么拆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