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洗衣机牵引器,坏了造成洗衣机不能排水

楼主(2021-03-05):
洗衣机牵引器坏了造成洗衣机不能排水

牵引器正面

牵引器底座,正好20年

电机220V 50Hz交流

电机转子,电机还有其他用途所以没有拆开

齿轮,应该是蓝色齿轮和磁铁之间的胶脱落了

磁铁

齿轮箱

齿轮箱背面,有油丝绳

齿轮箱里面,各种齿轮

网友A:
拆的不彻底

网友:
看见很多的齿轮,谢谢楼主!

网友:
执行排水程序,洗衣机不排水,查排水口是否有异物塞住;查牵引器是不是有220V,有电换牵引器,没有电查主板。师傅这么教的

网友B:
看来厂家没考虑到扭力承载问题,一般承载扭力会设计出六边形或方形孔配合。避免下次打滑,蓝色齿轮拧2颗眼镜拆的微型螺丝,磁石用矬子磨两个凹槽,固定好后胶水粘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的不彻底

修修还可以用,拆彻底怕装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厂家没考虑到扭力承载问题,一般承载扭力会设计出六边形或方形孔配合。避免下次打滑,蓝色齿轮拧2颗眼 ...

谢谢建议,磁铁另一面有凹槽,没拍到,但是凹槽很浅,和没有差不多

网友:
我家也是不排水,修好后,又买了一个牵引器备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