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花血本自制一个迷你加热台用来焊接贴片元件

楼主(2021-03-05):
自学的CAD先出图纸,
这是外壳尺寸:

加热头的尺寸:

加工中............后续还会上图

网友A:
楼主准不准备做成品卖摊成本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准不准备做成品卖摊成本呀?

问题没找到人开团

网友:
嗯,这个不是有类似成品卖了吗?

网友:
楼主厉害,会设计,会制造!

网友B:
你这是用第三视角画的啊,还好你标了视图名字不然容易引起误会。而且你的画法在机械行业很有问题,不过自己用自己能看懂也就无所谓了。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尽量用12伏10安以上大电源,配合低压大电流PTC发热电阻片避免触电。

网友D:
焊贴片我一直用十几元的PTC恒温电热板,简单省事,几年了也不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焊贴片我一直用十几元的PTC恒温电热板,简单省事,几年了也不坏

一般选多少温度比较好,我有一个50W左右,但是只能去到100度左右,焊灯珠都比较困难,

网友:
你可能只是需要一只焊接塑料管的热熔机

网友:
一个二手电熨斗搞定

楼主:
可能大家都都以为我用220v的,其实我用24v供电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用第三视角画的啊,还好你标了视图名字不然容易引起误会。而且你的画法在机械行业很有问题,不过自己 ...

自学的CAD的确水平不行,有机会向你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条件的话,尽量用12伏10安以上大电源,配合低压大电流PTC发热电阻片避免触电。 ...

我的就是用24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选多少温度比较好,我有一个50W左右,但是只能去到100度左右,焊灯珠都比较困难, ...

100度只能烧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选多少温度比较好,我有一个50W左右,但是只能去到100度左右,焊灯珠都比较困难, ...

功率300-400W,温度260度

楼主:
今天开激光机 才发现做壳体的材料没有,只能先做发热头部分 .......

割出来了...3mm厚的铝板....

简单的抛光一下效果还是可以的,有条件的拿去氧化一下

后续.....材料回来了就去做壳体。。。
还会继续上图...

网友F:
我买了个恒温加热台拆LED灯珠,400W的,结果发现它可能会烧坏LED灯珠和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个恒温加热台拆LED灯珠,400W的,结果发现它可能会烧坏LED灯珠和灯板 ...

温度太高了吧,要接一个温度电阻限制下

网友:
某多花几块十几块买的200瓦260度LED拆焊台还带镊子插线开关它不香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