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解一个3D环球精灵版电视棒,骗人的牛屎加芯片

楼主(2021-03-05):
几年前还可以看的,里面也有很多好看的内容,现在这种东西彻底完蛋,插入电脑后,里面的程序作废了,什么3D,什么高清,都是骗人的,就是牛屎加芯片。

网友A:
不知道这张美女照要占多少存储空间

网友:
可恶的牛屎,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张美女照要占多少存储空间

鲜花插在牛屎上。

网友:
为什么不查下它指向了什么网站

网友B:
服了,这东西其实就是个软件还要做成U盘来卖。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忽悠的东西了

网友:
这个就是一个套壳浏览器,软件运行时,直接打开一个网站播放的,那个网站关了,自然就不能用了,把网线拔了打开软件,看看是哪个网址?

网友:
那个牛屎可能只是起到一个U盘的作用

网友C:
实际上就是一个超小容量的U盘,八脚芯片是一个4兆(512K字节)串行闪存,具有高级写保护机制。里面一个小软件,服务器关闭,或者网站被屏蔽就报废了,SPI里的数据需要用编程器进行写入,如果能找到烧写软件,没准拆了闪存还能当个SPI芯片编程器用,找不到基本没什么用处了。

网友:
滨崎步阿姨年轻时挺好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就是一个超小容量的U盘,八脚芯片是一个4兆(512K字节)串行闪存,具有高级写保护机制。里面一个小软 ...

暂时找不到牛屎资料,现在当成一个不错的U盘壳子。

网友:
378KB当年所谓电视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了,这东西其实就是个软件还要做成U盘来卖。

很久以前的,原理就是架设一个服务器,通过此工具来授权访问一些视频。后台没了,就只能当成一个U盘壳子了。

网友:
服务器停了当然用不了了

网友(2024-07-02):
还以为是个加密狗开什么软件的,原来是服务器关了。

网友(2024-11-07):
啥型号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