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能工“手自一体”迷你电动螺丝刀

楼主(2021-03-05):
年前买了一个迷你电动螺丝刀,是看着优惠活动买的,到手价49.8元,自己大大小小的电动螺丝刀也有五六个了,这个看着小巧,买来给儿子自己拆玩具用的,我儿子5岁,随我,家里的玩具很少买新的的,他的哪些表哥堂哥淘汰的玩具,拿来给他“修”,也是其乐无穷,当然他修的标准是拆了能装回去就很好了。好了,先上个广告图:

看着设计,也就是一个螺丝刀柄的大小,比较喜欢。下面开拆,就不罗嗦了

好了,拆完了,看里面设计还是比较紧凑合理的,不过那个温度探头放的位置,一般不都是检测电池温度的么?它这个放在电机这里,难道电机不比电池耐热?

网友:
这做工简直亮了,恭喜楼主,谢谢楼主!

网友:
温度探头这样放是因为电池充电也会发热,而电机只有工作时才发热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就成本说应该比公模的产品高,单片机控制带过流和温度保护,但可能是因为体积限制,电池容量偏小,应该搞个18650

网友:
链接哪里看看

网友:
真漂亮的螺丝刀,虽然没有可调扭力和锁紧自停功能。价格还是很实惠的!

网友A:
看起来不错,还能买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还能买到吗?

3.8节有活动,领优惠券,收货返,到手还是49.8元
搜“绿林电动螺丝刀小型充电式电起子家用电批迷你套装螺丝批电动工具”

网友B:
扭力很小且没有扭力调节,电池也挺小的,胜在便宜,我买的是雷鸣的电动螺丝刀68元,仿的博世GO,电子扭力调节,用着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很小且没有扭力调节,电池也挺小的,胜在便宜,我买的是雷鸣的电动螺丝刀68元,仿的博世GO,电子扭力调 ...

是的,缺点也是很明显1、没有扭力调节,2、电池续航短,3、没有电量显示。所以就当玩具玩玩。自己干活用12V的枪式电动螺丝刀。但这个螺丝刀的设计也有可取之处,1、小巧,外形相当于一个普通螺丝刀柄长短粗细,小小的工具包甚至电脑包里放着都比较合适。2、开关在前端,这个使用方便很多,适合正常握着螺丝刀使用,我觉得这种直筒式的电动螺丝刀扭力不需要太大,不就是有人反应博士GO的扭力太大了么,调到最小扭力还是很大。不适合数码维修。而扭力大第情况下,正握螺丝刀用力用不上,只有反手握螺丝刀才有可能的大扭力情况下握住,所以那个开关就设计在螺丝刀后半部。而需要大扭力的情况下,我还是喜欢用枪式的。所以买这个螺丝刀就当像是查漏补缺,正好缺一把这个样子的而已。不过我觉得这个螺丝刀作为台式电脑组装或者小家电维修使用还是相当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缺点也是很明显1、没有扭力调节,2、电池续航短,3、没有电量显示。所以就当玩具玩玩。自己干活用1 ...

36买了吧,小的确实合适维修手机电脑那些,大的直接上电钻

网友(2021-06-02):
引用 网友B:
扭力很小且没有扭力调节,电池也挺小的,胜在便宜,我买的是雷鸣的电动螺丝刀68元,仿的博世GO,电子扭力调 ...

可以买得力的,五档调压 最大5牛

网友(2022-07-25):
去年买了一个尼奥动力的,跟这个一模一样,昨天突然坏了,完全不转,灯不亮,充电也不亮灯。插上充电线按开关动一下就停,绿灯闪一下就转红灯然后就灭了。

网友:
看到了金属变速箱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