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FS858剃须刀换电池后电量显示异常问题

楼主(2021-03-05):
一只飞科FS858剃须刀, 很好用就是电池不行了, 前两天买了新的电池, 是优力源的两只串联2/3AA镍氢电池, 容量比原装的大一些是900mA(原装电池600mA一只)
换上之后充电正常, 充满后屏幕显示待机60分钟, 但充好电开机使用屏幕电量就直接显示00(正常满电应该显示60分钟待机),  但电机旋转正常, 也有劲, 测量电池电压是2.7V, 应该是满电的状态。觉得很奇怪, 这种剃须刀的电量检测不就是简单测一下电压吗? 怎么会出现满电显示待机00的状态呢?

网友A:
原来是动力型内阻低。现在容量型内阻高呗。。。

不影响使用就用坏了再换吧。。。

一般规律都是动力型内阻低,容量相对小

网友:
专业的电池管理芯片可不是简单测电压来算电量,带有库伦计和各种保护算法。

我现在研究的一个扫地机电池就是这样,换电池后用到低电量就不能充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动力型内阻低。现在容量型内阻高呗。。。

不影响使用就用坏了再换吧。。。

像这种情况如何破解呀   有点强迫症

网友(2021-11-19):
我的也是如此,原装电池是600ma的,而且电池组上面还有个电阻,买了个1000ma的装上以后插上充电器屏幕数字充电很快,几十秒就充满了,感觉不对劲,一直开启让它自耗电,一分钟就提示充电。不知道是什么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