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GB-9B电子管毫伏表

楼主(2021-03-05):
今天在单位仓库里看到三台老古董毫伏表,一看还是电子管,顿时眼睛放光。最老的一台1979年的,正好最近对胆机感兴趣,拿回家玩玩。拆开后发现除了整流管6Z4  ,6X2以外,清一色的6J1。还有一堆的绿袍,看看以后能不能用上吧。电源变压器功率太小,可惜了。再有输出牛就好了,扼流圈也没有。

年代感十足吧

这个机器表头玻璃坏了,针也没了,其他两台完好

后壳是一体的,很厚实

这个拎手貌似皮的

电容和电子管排列很整齐

量程上的电阻有点乱

电子管都带罩罩的

变压器功率有点小,高压只有20mA ?如果实在这样,再加上灯丝,算下来整机也没有多大功率啊

这一排的电阻和电容养眼

两个大电位器

三个大电阻

还有一个6X2

这四个6J1,还是两个北京,两个上海

网友:
这种电阻没现在的耐用,容易一头脱帽。

网友A:
老东西了,做工还挺好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东西了,做工还挺好的嘛

以前的工人真是手艺活

网友:
真是个工艺品,价格应该比当年一个工人一年的工资高

网友:
排列规整,不过这种东西的收藏意义大于实际应用价值,闲鱼上可以卖个好价钱如果不想要的话,外壳可以利用一下

网友:
底盘扎实,做一个电子管耳放或者小单端,美滋滋的

网友:
恭喜楼主,获得宝藏!

网友B:
每个焊点点一点红胶是什么用途?

网友:
            捡到宝了

网友:
不错,安装工艺值得学习

网友:
这种带电子管太怀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每个焊点点一点红胶是什么用途?

厂家做的防拆标记,如果是保修的话,可以看这些标记有没有被人动过?如果动过的话,说明是人为损坏,厂家不会给予保修

网友:
北京曙光电子管吗?

网友:
这玩意只有大厂里有,那个时代个人那玩得起这玩意

网友:
这玩意给搞收藏的可以卖个好价钱

电子管都带套套

网友:
当年实验室都是这类玩意儿!
稳压电源是614系列电子管的,pH计是25型电子管的,100气相色谱仪也是电子管的,最讨厌的是,每次开机预热要一段时间才能稳定,稳定后才能测量,,,
后来都逐步淘汰,晶体管的,集成电路的,,,再后来都带微机处理的,使用便捷多了,现在不少都能联网,自带工作站,数据可以存储比较,,,
楼主这玩意儿,改成电子管前级应该还行。

网友:
这个正好做一个6J1前级(三极管接法),简单又好声。

网友:
哇!好东东!这下有得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