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捡了个铝柄 装了个螺丝刀头

楼主(2021-03-05):
实验室清空, 捡了几个铝柄, 双层的内部不是固定的 是带螺旋的, 有个横杠 拧了外圈会变长.
外面滚花挺好看, 就用AB胶粘了一个闲置的螺丝头, 强度估计坚持不了多久, 就是样子比原来的塑料柄马上就高大上了.
内孔要是小点直接压进去就好了

另外就是因为外层柄是螺旋, 顺时针拧到最低才能拧螺丝, 逆时针拧到最高才能卸螺丝, 想固定住要在尾部打一个横栓穿过去 锁死内外层. 不过鉴于它能拉这么长 没舍得固定....

网友:
这也太吓人了吧!!!

网友:
不用不舍得,手柄过长没有意义,不如长杆批头好用

网友A:
手柄拆开,外层内侧拉条槽,然后内层镶个金属杆上去,这样又能限位又能拉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柄拆开,外层内侧拉条槽,然后内层镶个金属杆上去,这样又能限位又能拉长了。 ...

它现在就是这样的内螺旋.  外层内侧是螺旋槽,  内层是一个短横金属杆, 一拧就螺旋上升. 不能限位指的是它拧的时候不能停在某一位置, 拧外层, 内层和刀头不动 顺时针拧到最短后可以定住紧螺丝 逆时针拉到最长后可以定住松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