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qc诱骗器 做了几次不成功

楼主(2021-03-05):
做了几次不成功  7133    3个脚接错 有谁告诉我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好像有错误,这里不是连接的,线路图画个半圆是跨过去的意思,你的好像开关一打开d+和d_就短接了 ...

原来如此 多谢你  我马上改回来

楼主:
多谢大佬 断开 跨过去就马上行搞死人啊

楼主:
3个脚一入一出一个共用负:Strive:

网友B:
引用 楼主:
3个脚一入一出一个共用负

1117的脚位是 1 电源地 2电源输出 3电源输入 和上面的7133完全不一样的脚位,能成功才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3个脚一入一出一个共用负

上面电路图用得是3.3V稳压IC
你用的是1117 5V稳压IC

楼主:
引用 网友B:
1117的脚位是 1 电源地 2电源输出 3电源输入 和上面的7133完全不一样的脚位,能成功才怪 ...

再细一点 usb正极输入 接 那个脚 地接下面负极吗 我有3.3v那个 上错图 了 上面电路图 usb正2脚进3脚出 地是不是连下面

楼主:
莫非是这样

网友:
是的,后面的二极管也是要接到这地上。

楼主:
多谢! 再从新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谢大佬 这样清晰易懂了

楼主:
还是不成功 是不是用错了 这个芯3.26v 长按那个微动开关芯片发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成功 是不是用错了 这个芯3.26v 长按那个微动开关芯片发烫

给你个PCB文件  自己对照来  或者打样

网友D:
试试 1out  2gnd  3in(按你12楼图片  有可能是这种封装脚位的)
如果不发热 1端为3.3v输出 就说明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试 1out  2gnd  3in(按你12楼图片  有可能是这种封装脚位的)
如果不发热 1端为3.3v输出 就说明对了 ...

芯片是3.3v测试过 就那个地 是不是并在D_D+再到总负

楼主:
莫非是这样  还是要穿过D-D+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是3.3v测试过 就那个地 是不是并在D_D+再到总负

不是,按照原理图接,不要接错了。把你的实物图发出来看下。

网友E:
我看了楼主的问题,比较好奇的是,在知道三个接地符号要一起接到电源负极之前,楼主把他们接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了楼主的问题,比较好奇的是,在知道三个接地符号要一起接到电源负极之前,楼主把他们接到哪里去了? ...

接D_再接D+再接负

楼主:
再做一个做个大的 弄清楚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