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二手明纬350-48V,想改电动车充电器48V的,需要动哪些东西?

楼主(2021-03-05):
买了个二手明纬350-48V,想改电动车充电器48V的,需要动哪些东西?
买了个二手明纬350-48V,想改电动车充电器48V的,需要动哪些东西?
买了个二手明纬350-48V,想改电动车充电器48V的,需要动哪些东西?板子图: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不比明纬电源贵吧。
况且电动车充电器是分3段充电的,而明纬电源是单1功能的。

网友:
1段恒流,2段恒压,3段涓流。

网友:
要是电池坏了你多的钱都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车充电器不比明纬电源贵吧。
况且电动车充电器是分3段充电的,而明纬电源是单1功能的。
...

电动车充电器都是虚标的,实测没有100W,这个可以快充

网友:
改定压限流,

网友:
48V多少钱一个?

楼主:
60  350W的 60  350W的  60  350W的   60  350W的

楼主:
最高输出55.7V ,里面没有康铜丝,不知道怎么改限流的。。

网友:
圈中的就是康铜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充电器都是虚标的,实测没有100W,这个可以快充

铅酸电池理想充电电流是额定容量的十分之一,是不能快充的。

网友:
先改电压
再改电流

网友B:
只要改电压就好了,电压通过 电源上的adj 调到51v 左右,恒压充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改电压就好了,电压通过 电源上的adj 调到51v 左右,恒压充不会坏的

蓄电池 一般48V 要冲到56V,电压满足,就是电流太大。不知道怎么限流。。

网友:
48v充电瓶电压低了,电压57v才行,充不滿电瓶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60  350W的 60  350W的  60  350W的   60  350W的

太贵了,没有27V的性价比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贵了,没有27V的性价比高。

27V电源用的都是单面板,

48V的用料好很多,都是双面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蓄电池 一般48V 要冲到56V,电压满足,就是电流太大。不知道怎么限流。。

不需要限流的,48V  20ah的铅酸电池,5A充电,并不高,随着电池充满,电流自动变小,只有压差大的时候,才会恒流充,压差小的时候 电流很小的

网友:
建议还是买个二手电瓶车充电器吧,20元包邮。如果真要改,时间和精力耗掉,而且你还需要买充电器插线,换电容,换电阻,换共阳管(一起最少也要10元包邮),改完后过夜冲非常不安全(因为有温飘),48V电池满电是56V,改动的需要连变压器抽头,需要加共阳管等。

网友:
横看竖看,左看右看,这个好象不是台湾的明纬S350  具体表现在:...............我也有个台湾明纬S350-48V的,明天我再仔细对比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