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ST8700液晶拼接图像处理器主板升级程序

楼主(2021-03-05):
ST8700液晶拼接图像处理器主板U盘升级程序。或BIOS程序。。收了一台这个显示器,现在只能显示4分之1的图像。想改成显示器用!!!

网友:
可以用RS232串口控制(通过拼接控制软件)的或者宝上买个专用的遥控器,进去菜单里面拼接设置为单屏显示就可以了,你的这个板子是别人设置了拼接的

网友:
你得知道主控型号找一样的试试  要不就找设置方法  上面有ttl试一下看看有没有 门

网友(2021-05-13):
这个可以联系我18903495560